求解 一个空心轴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3-09-03):
请教:空心轴里面的轴一头夹紧,另一头有框量的,这种空心轴的步进电机是不是不需要轴联器?

网友A:
请问什么步进电机不需要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步进电机不需要联轴器?

拆机原来就带联轴器的,
用同步带同步轮的,
加工水平高同心度偏差小的,直接硬连接;
不需要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