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很难启动,启动后拔下点火器就熄火,请师傅指教

楼主(2013-09-03):
发动机很难启动,启动后拔下点火器就熄火,请师傅指教
这主题咋不能回帖呢?

网友A:
富油或者换个8号火头。

网友B:
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前次飞行贫油导致发动机过热火头烧了。换个火头试了吗?

网友C:
可能是富油了,收点油门看。加电能打着火说明火头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D:
重调油针。火头电熱缐穿了衣服了,换火头。

网友E:
换火头 调油针 大家最多知道的是这2个
其实油料也有原因 换油试试 我出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F:
油针 跟火头吧!

网友G:
1、检查热火头,跟换
2、怠速油针富油,收小1/4到1/2圈再测试

网友H(2013-10-03):
富油症状

网友H:
富油了,收油针

网友I:
第一先换火头试试 第二有可能化油器里的油进多了,解决方法启动后先不把掉点火器,试着加大油门一至两分钟再去掉点火器 第三如果还不行换试试

网友J(2013-11-04):
富油的可能性大些,因为能着火

网友K:
先换火头再说,这情况基本换火头就见效。

网友L: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是怠速严重富油造成的,把怠速油针调小一些,就好啦。
发动机能启动,说明你的火头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