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配件

楼主(2013-09-03):
网上看见好多450升级的金属件儿。请问前辈,那些件儿,需要用金属的好。比如金属尾管夹座,金属十字盘导轨,金属机身底座,电池座,接收机座等等。谢谢

网友:
这些可有可无,看心情

网友A:
你说的这些其实哪个都没有必要,全是烧包件

网友B:
金属件虽然牢固,而且美观,但是炸机时候吸能比塑料炸,说白了就是不耐炸,塑料的受力挤压变形了还能再恢复,金属弯了就弯了,基本不能用了。当然了金属件的强度比塑料好,一些经常要受力的地方最好用金属件,另外塑料件如果品质不是很好的话,用久了会老化,这个一般很难察觉,但是飞上天去,然后某个部件断了碎了炸机了就知道了,可是这时候已经晚了。不过金属件出现断裂之类的也有,所以这个都要看加工质量。

网友C:
自己喜欢就买来试试。
什么东西都听别人说,要不要你的机机我帮你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其实哪个都没有必要,全是烧包件

呵呵,是都不便宜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件虽然牢固,而且美观,但是炸机时候吸能比塑料炸,说白了就是不耐炸,塑料的受力挤压变形了还能再恢复 ...

谢谢,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喜欢就买来试试。
什么东西都听别人说,要不要你的机机我帮你飞啊?

已经买了,但是还在金属和塑料之间折腾。技术不行还没上天。

网友D:
LZ应该是PRO的机身吧?我觉得有必要升级成金属的部件有:
1、金属电池板,或者飞魔士的碳纤电池板。这两个比原厂塑料的都轻推荐。
2、加厚电机固定座,电机扭力变化大原厂太薄容易弯
3、金属尾舵机固定座,这个用金属的一来保护舵机 二来刚性好,尾舵机不会摆动
其他的比如金属尾管夹和金属十字盘导轨就没必要了。塑料的尾管夹夹持力已经可以了,金属十字盘导轨也是出了好看没多大用处
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应该是PRO的机身吧?我觉得有必要升级成金属的部件有:
1、金属电池板,或者飞魔士的碳纤电池板。这两个 ...

多谢前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