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这个小铜圈一直出来,现在一起飞老向一边旋。把那个小铜圈按进去了一起飞还是会出来,怎么办?

国际惯例 送上床上骚妹一枚~

网友:
坐个沙发  应该是铜套没上紧

网友:
再飞就该是没锁尾炸机了,检查是否铜套滑丝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LS回答完了

网友A:
用板头或者钳子上紧,上面有个切面的,就是来板头来拧紧的

网友:
拿分走人吧!学习一下

网友:
把她搞定不就行了

网友B:
这情况 我以前也有过,要是用 飞越这个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板头或者钳子上紧,上面有个切面的,就是来板头来拧紧的

好的谢谢,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 我以前也有过,要是用 飞越这个就没事

多少米?

网友C:
这玩意非常非常重要,你还这么忽视它,赶紧买个新的换上,推荐冰人的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非常非常重要,你还这么忽视它,赶紧买个新的换上,推荐冰人的12元

恩恩嗯,知道很重要的所以已经买了

网友:
刚飞的 时候是经常坏尾巴的

网友D:
炸鸡的前奏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鸡的前奏曲。。

炸过2次 再也没炸过! 我可是很谨慎的!检查哪有问题就直接断电回家折腾

网友:
铜套不是按进去的吧,有螺纹的,扭进去

网友:
要用高强度缺氧胶固定

网友:
这个铜套一定要弄紧,曾经因为没有上胶,自己转出来,然后无锁尾炸鸡。

网友:
楼上已经全部帮LZ回答了

网友:
铜套滑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嗯,知道很重要的所以已经买了

请问,这个与飞越那个1281的尾轴滑套配套的蟹爪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米?

6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