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鸟请教模拟器3d怎么设置

楼主(2013-09-03):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在3d模式下应该是什么参数呢。望前辈们给说一下啊 在此谢过了

楼主:
还有陀螺仪感度多少合适

网友A:
3D下,油门曲线一条直线80-100自己定,螺距一般不动就好了.陀螺仪感度调到不飘,不金鱼就OK

网友B:
V字型 1档和2档可以取7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