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P舵量为什么飞行的时候会越来越大

楼主(2013-09-03):
如题,,本来以为静态的时候调舵量就是飞行时候的舵量,随后才发现飞行的时候打升级和副翼的舵量跟我以前自己组的有副翼450不同,有副翼450舵量任何时候都固定的,但是有陀螺仪的MSCP飞行的时候,摇杆打升降和副翼的时候,舵机是呈现逐渐加大舵量,直到十字盘打到极限位置,,,,

看到这里想到十字盘会容易出问题,应该要有限位才对,不知道有没有人留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A:
首先问一句,飞行的时候有问题么?如果没问题就不用理会,有副翼和无副翼对于十字盘的修正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人工修正,一个是电子三轴修正,只要飞起来没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问一句,飞行的时候有问题么?如果没问题就不用理会,有副翼和无副翼对于十字盘的修正方式是不一样的, ...

飞起来是没问题的,只是看到十字盘拉到极限位置,眼看中心内圈都硬顶主轴了,舵机还继续用力,不过这种情况一般飞航线不会出现,只有飞3D持续给舵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