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遇到很奇怪的问题,在某一个速度附近卡死不转,远大于或远小于这个速度都正常

楼主(2013-09-03):
这几天雕刻机做的东西尺寸总是有问题,今天下午检查时候,把起始速度调成0,加速度调成1,最大速度1000mm/min,(16细分,1605丝杆)然后空走机器。奇怪的是电机在0~650mm/min的时候很正常的加速,当速度加到670的时候就几乎卡死不转了,再加到750的时候又恢复正常的加速。减速的时候也一样,速度一进入650~750,就卡死。
然后我把起始速度和最大速度都设成600,打表空走,定位什么的都很准确。起始速度和最大速度都设成1000,一样很准确。
为什么低速高速都准确,偏偏中间那一点点速度区间就会卡死呢?

网友A:
加速度1??我加速度调的10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1??我加速度调的1000啊。。。

我平常都调200的,调成1想看看加减速的过程,结果就遇到奇葩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