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450C飞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3-09-03):
新手上路,买了一台450C 平衡仪套机,但是飞机左右摇摆,是我的设置不对还是别的什么? 谢谢大家先

楼主:
请大家救救我那沧桑而又命苦的小飞机吧, 想把它搞好

网友A:
沙发,什么是平衡仪套机

网友B:
平衡仪的感度是多少,试试把它调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什么是平衡仪套机

3楼不是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仪的感度是多少,试试把它调低点。

嗯 好的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仪的感度是多少,试试把它调低点。

发现问题了,不是感度的问题,是平衡仪的设置参数有问题,对好以后尾就不甩了,

网友:
是带平衡翼的飞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