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俩个变压器能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3-09-03):
变压器以前拆下来的 忘记在什么上拆下来的 。请看图和参数

下面是自己画的草图因为不知道用什么软件作图。就用电脑自带的图画弄的潦草不要见笑

原来接线的是这样表示的    1是黄色  2是红色
                                   1和2的这面标签表明是 17V  1.5A
                                   3是蓝色  4和5是220进线。
                                   3  4  5这面侧面的标签上是T 220V50HZ.
                                   但是4的这个接线柱中间有个保险泡
这样的变压器一共有2个。我记得好像是在80年代出的那种双卡录音机组合音响上弄下来的。
不知道这样的17V  1.5A的变压器能做什么。

网友:
在现在一个12v或15v开关电源2手货2,30块钱的情况下,这个变压器没啥意义了,毕竟买个整流桥,滤波电容也得几块钱,如果还要稳压的话还得加几块钱,还不好看。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电源是我自己的闲置的  12V  15V  37V电源我有。但我想知道这个17V  1.5A的能做什么用  呵呵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电压比较特别,还真想不出用在哪里比较好

楼主:
哈哈   那37V的就更想不出来用在什么地方了。。220V输入。,但是输出的那端是3个线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电源是我自己的闲置的  12V  15V  37V电源我有。但我想知道这个17V  1.5A的能做什么用  呵呵 ...

两个变压器同相串联,得电压34V,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合适。
你别看它只有1.5A,给三个3A步进的驱动供电都没有问题。
3A是指峰值电流,
变压器的1.5A是平均电流,而且老货过载能力强,开关电源一过载就罢工了。

网友:
加个全桥给电瓶充电

网友:
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电源是我自己的闲置的  12V  15V  37V电源我有。但我想知道这个17V  1.5A的能做什么用  呵呵 ...

12V4A-12v7A蓄电池充电器应该不错,但电压有点高,要控制充电时间

网友:
,但电压有点高,要控制充电时间

网友:
3端可能是屏蔽端,用于音响等电路降低交流声,使用时接地。
如果想给电瓶充电,桥整流后串上一个合适的限流电阻即可。讲究点可以把找两个限流电阻并联,一个充电,一个浮充,充电电阻上串时间控制器。

网友:
笔记本电源才是正道呀

网友:
找两个1875做个小功放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