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入了小绿桨,果然漂亮啊~~顺便秀下经历了第二次炸机修复后的爱机~

楼主(2013-09-03):
说道第二次炸机,那真的是难以启齿啊,完全就是个愚蠢的意外。家里调试螺距的时候,忘记油门在最大,然后又鬼使神差的把油门锁定关闭了,(之前油门时设置在22%以下的,这时候马达是不启动的)然后就是一阵启动声,我还没反应过来,飞机已经全油门撞向天花板了,打碎了一只吊灯,满地的碎片啊,飞机离我距离不到半米,吊灯几乎就在我头上(书房的吊灯),我居然人没事,就是头发上撒了点粉末。。。(应该是吊灯的碎片)万幸啊。最后检查,损失了大小桨,尾推杆和脚架,三轴经过检查,只有尾轴可能歪了,其实肉眼也看不大出来,只是之后的修理后试机发现,尾巴震动,推测出来的。最郁闷的是大桨,之前下午还飞过,用木桨飞的,但是感觉手感差,而且声音不好听,所以晚上才把一副飞越的碳纤桨装上,结果不到半小时,还没飞过就炸了,之前第一次炸机已经损失一副亚拓碳纤桨了。。。看来我真的是碳纤桨终结者啊。。。修机的时候感觉大桨夹有点变形,两边形状不是完全一样了,因为是塑料的经历了两次炸机,最后买了副原厂金属的夹,装上,安逸了,尾推也是金属的,应该说是部分金属,原先的是塑料的。脚架换成组合式的了,感觉组合式的比较好看,山寨货,很便宜。然后顺便买了两块格式电池,买回来一装发现比亚拓原厂电池大一点点,也重一点点,导致我重心前移,而且头罩不太好戴,这重心前移,勉强起飞的话,经过姿态调整,能保持悬停么?还有尾轴因为很难拆,想不换了,就是起飞有点抖,转速高了抖动渐渐消失,我该不该升空试试?试飞过了,悬停没问题,就是声音有点跟以前不一样,尾桨低速的时候可以看见明显的双桨,决定周末把尾波箱换掉吧~~

网友:
     等345/360桨 ~~

网友:
嗯,都是坑啊!

网友A:
才第二次炸机?今天刚买了二十副碳纤B桨,距离上次一个月。

网友:
小心为妙,注意安全

网友:
看到楼主的宝马了注意安全哦

网友B:
塑料尾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尾波如何

用着还行,没用过金属的,没法比较,我也只会悬停,不知道3D的手感。。。。。

网友:
楼主是大坑 不好好撸照啥相

网友:
边撸边照相········大坑啊~~~

网友:
LZ要专心LOL!当心让人家举报!!!

网友C:
既然主旋翼头都换成金属的了,干嘛不把尾波箱也一并换了?塑料的看着好扎眼啊。另外调机还是拔电机线吧,我现在只要是不要求电机转动的调试都拔电机线,为了安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主旋翼头都换成金属的了,干嘛不把尾波箱也一并换了?塑料的看着好扎眼啊。另外调机还是拔电机线吧,我 ...

不会拔啊,拔哪儿啊,电线不都是烧焊过的么?没找到原厂的皮带的尾波箱啊,打算以后换成冰人的吧~~~
好吧,我知道了,原来是要去450sport里找。。。。原来我这是杂交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拔啊,拔哪儿啊,电线不都是烧焊过的么?没找到原厂的皮带的尾波箱啊,打算以后换成冰人的吧~~~
好吧 ...

电调和电机之间的三根线是通过香蕉插头连在一起的,肯定可以拔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和电机之间的三根线是通过香蕉插头连在一起的,肯定可以拔下来的。

这样子,学习了!

网友:
安全第一,特别是大机,血滴子啊

网友:
安全  安全  第一  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第二次炸机?今天刚买了二十副碳纤B桨,距离上次一个月。

20副。。。。。小炸怡情。。。

网友D:
好奇怪,碳纤桨挂了主轴横轴没事。你有没有在玻璃上滚动检查过?尾轴弯曲判断方法:面对尾巴右侧,旋转尾桨,看尾中联中间尾轴旋转是否同心。
塑料桨夹不是要么没事要么直接断裂吗?怎么会变形,难道亚拓塑料用料不好?亚拓35电调不是缓启动很牛b吗,怎么会没反应过来就全油门起飞了?

网友E:
没有软启动吗?

网友:
好手艺,我都是买木浆的,随便炸

网友:
调J不拔电机线=厕所里面打灯笼!

网友:
很漂亮的大桨

网友:
亚拓有塑料机?

网友:
旋翼头好帅

网友:
电机线拔俩根,注意一定要拔俩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软启动吗?

有软启动,只是打迷糊了一下,反应过来已经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碳纤桨挂了主轴横轴没事。你有没有在玻璃上滚动检查过?尾轴弯曲判断方法:面对尾巴右侧,旋转尾桨 ...

因为那时候遥控器根本不在我手上。。。。油门锁定应该是被书本碰掉的~~~

网友F:
这是什么飞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飞机呢

亚拓450DFC RTF版~~~~

网友:
入魔就是个大坑  看个人修行,,,帮顶

网友G:
LZ  你有点坑  居然 LOL的时候   在给飞机照相   太对不起 队友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450 PRO DFC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啊

网友:
调机拔掉电机线,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你有点坑  居然 LOL的时候   在给飞机照相   太对不起 队友了!

人机对战,打打酱油没事,我就每天上去赚个首胜150奖励~~~~~

网友:
炸20浆必然是高手!

网友:
慰问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