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飞着飞着闪黄灯,大疆技术请进!谢谢!

楼主(2013-09-03):
我新买的WKM,一切调试都正常,飞行也正常,飞着飞着闪黄灯,就感觉动力不足,好像有下降的趋势!请问你是什么情况?下来后测试电压还有4.02
大疆技术请进来说明一下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压保护设高了

网友:
什么模式飞的?姿态模式不是黄灯吗?

网友:
电压保护设对了么

楼主:
大概吧!我后来问了大疆技术,也说是电压保护设置高了,但是我设置是22.2。怎么就高呢,也就是3.7啊。可是我才4.02就闪黄灯了啊!

网友:
在你的电池上找原因吧!!是不是那个绿皮15000mah所谓DJI电池的垃圾?

楼主:
不是的,用的是ROC 6S 10000的

网友:
插BB报警没,看看是不是电池压降太大了

网友:
90%是电压设置高了把,线损设置没?

网友:
即便是同一品牌,每组电池的放电性能都是不一样的,最好的方式是看osd数据里电压曲线,根据放电平台设保护电压,3.6算高的了。。。。

另外dji的电压-线损,这个方式1年多前好理解,现在毫无航模经验的新手越来越多,就别拿线损来添乱了,直接设负载下的保护电压就行,那个线损本身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电池电压没校准对
保护电压设太高
电池太垃圾

网友A:
几轴  什么电机 多少A 电调 负重如何 ···· 多给些前提·· 大家才好给你分析··电池10000的 15C吗?要是15C··那最大负载也就150A···瞬间的大电流··· 完全可以把刚刚换上的满电25V电池一下扯到22.2V以下···另外·电池的质量问题··也有可能降压过快··降落后他又会回升··反正很多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轴  什么电机 多少A 电调 负重如何 ···· 多给些前提·· 大家才好给你分析··电池10000的 15C吗?要 ...

飞越T810机架,恒力4830电机,好盈飞腾版40A电调,ROC  15C  6S 10000的电池,整机起飞重量是6.5公斤(包括云台和相机)。第一次满电飞了一会儿闪黄灯,下来后测电压是4.02。第二次再上去飞了一会儿,下来测电压是3.9,后来就没有飞了!谢谢各位兄弟解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越T810机架,恒力4830电机,好盈飞腾版40A电调,ROC  15C  6S 10000的电池,整机起飞重量是6.5公斤(包 ...

把悟空连电脑·低电压保护先关掉··再去试飞····还出现黄灯的话··换其他电池··自己没有找摸友借··最好是直机的大C数的试试····另外不排除LED故障的可能性··虽然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悟空连电脑·低电压保护先关掉··再去试飞····还出现黄灯的话··换其他电池··自己没有找摸友借 ...

兄弟,谢谢啦。明天试试。关掉低电压保护不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啦。明天试试。关掉低电压保护不影响吧?

不会影响飞行··自己掌握飞行时间··或者接个电压报警器··15块那种··设置3.5V报警··报警后还有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给你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飞行··自己掌握飞行时间··或者接个电压报警器··15块那种··设置3.5V报警··报警后还有大 ...

好的好的。再次谢过!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