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改無刷有問題

楼主(2013-09-03):
改無刷後飞不起來了!尾電機自轉!不知道怎麼了!?求解! 我以前有刷也能飞的!調機?

!

网友A:
gcp改无刷是鸡肋

网友B:
描述不详细,尾电机零油门自转是mos管,尾逆时针自转是电机挂了,或者是电机线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gcp改无刷是鸡肋

补充一下,前题是老版本g cp机身,改mini机身后的无刷g cp很好哦,起码我的同向自旋圆周和定点自旋是靠它练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详细,尾电机零油门自转是mos管,尾逆时针自转是电机挂了,或者是电机线反接。

不是!我是一加油門 機身瘋狂轉 但电机有轉是新買的7MM! 是不是調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详细,尾电机零油门自转是mos管,尾逆时针自转是电机挂了,或者是电机线反接。

我還有GCP的問題要請教你!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一加油門 機身瘋狂轉 但尾电机有轉是新買的7MM! 是不是調機?

明白了,主尾电机插口插错了!

网友:
楼上 够 精辟

网友C:
改了mini机身+无刷。翻起来嗖嗖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主尾电机插口插错了!

要怎插?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mini机身+无刷。翻起来嗖嗖滴。。。。。

教教我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主尾电机插口插错了!

怎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教我改

买个minicp的机身,都搬过去就好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