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的技术 WKM发生电机停转

楼主(2013-09-03):
前几天在楼下小区测试新的电池
期间发生5号电机因为香蕉头掉落发生的停转
但是WKM表现的很好 仍然稳稳的在空中悬停
现在主要想问下 为什么发生1电机停转后 WKM没进入自旋稳定状态而是和往常一样的悬停而且所有舵面都能操控
个人猜测是不是和动力有关 难道是动力充裕的话能保持姿态 不充裕的话会自旋稳定

网友:
支持楼主的猜测,
一个电机停转,如果相邻电机的动力足够充裕的话,飞机完全可能保持姿态平衡的

网友A:
首先问问,停1电机但仍然保持正常姿态让你降落,是不是比自旋更好?

算法的改进,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网友:
香蕉头掉落没炸机,rp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问问,停1电机但仍然保持正常姿态让你降落,是不是比自旋更好?

算法的改进,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

当然更好了,

网友B:
楼主没说8旋翼还是六旋翼,也没用说起飞重量,更没有说动力配置,我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是六旋翼,那就是真好,大家马上回家改进动力,增大余量
如果是八旋翼,这是本来就可以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8旋翼还是六旋翼,也没用说起飞重量,更没有说动力配置,我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是六旋翼,那 ...

我是6旋翼 3KG重 4S动力 4010 720KV电机 1238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问问,停1电机但仍然保持正常姿态让你降落,是不是比自旋更好?

算法的改进,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

是的 不过还是想搞清楚 还有我的WKM是5.16程序。主要想知道是不是和动力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6旋翼 3KG重 4S动力 4010 720KV电机 1238浆

动力余量不错,看来飞控的算法有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余量不错,看来飞控的算法有改进了

可能是的但是我是5.16固件。。。

网友:
常有不看清题目就忙于解答的看官,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的但是我是5.16固件。。。

丢一轴动力自旋有可能就是因为动力余量不足导致的?

网友C:
从5.16固件开始有“停桨保护”功能,停桨后姿态稳定是建立在动力余量充足的前提下,如果余量不是很足,飞控会牺牲偏航轴的稳定(即“自旋”)来保持俯仰和横滚轴的平衡。
如果您有老版的WKM手册的话,仔细研读一下手册附录里的“自定义马达调制”部分,相信会对您理解飞控的控制机制有很大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5.16固件开始有“停桨保护”功能,停桨后姿态稳定是建立在动力余量充足的前提下,如果余量不是很足,飞控 ...

好的 我去查看下老版本的说明书 谢谢

网友:
一般楼主这样的帖子大疆的人都会及时出现的,而我那些帖子根本没有大疆的人搭理。

网友:
我的 固件是5.22的 8旋翼 在我人为拔了一电调的信号线 模拟一个电机故障  用GPS模式飞机向一个方向飘正常吗
但是我用手工修正还是可以让飞机在原地悬停的   这个说明动力余量还是充足的  但是飞机向一个方向飘是什么原因呢
我分析飞控没有把坏的电机相邻的2个电调的信号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