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翻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3-09-03):
我今天把X4都调好了。去外场测试时。。解锁后。最是往不同的方向侧翻。。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哪没有校准么。还是怎么了?

网友A:
推油门要果断,不要犹豫,瞬间到中上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要果断,不要犹豫,瞬间到中上油门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按理就算我推得慢。也是晃晃悠悠的升空啊。。但是。他是直接一边电机成大油门。往另一边翻~!

网友A:
内容看看电机方向有没错,电机电调先独立校准,再接飞控整体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看看电机方向有没错,电机电调先独立校准,再接飞控整体校准

也都做过了。。这次没问题  我以前用NAZA  WKM都用过

网友A:
你高脚架不会晃上去,没脚架才会晃上去,

网友:
好吧,我的没问题,油门果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高脚架不会晃上去,没脚架才会晃上去,

我现在就是没脚架

网友B:
这事儿俺也遇到过,需要把陀螺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儿俺也遇到过,需要把陀螺清零。

陀螺清零?  然后就好了?

网友C:
电机和浆安装没问题的话,就是沙发说的了,慢慢推油门几个电机会先后启动,自然就侧翻了。我的也是这问题,果断油门50%++习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情啊

我现在很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和浆安装没问题的话,就是沙发说的了,慢慢推油门几个电机会先后启动,自然就侧翻了。我的也是这问题, ...

我感觉不是哪问题。我也在想是不是陀螺需要清零。。。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有这问题呢。。。今天一会儿在出去试下。如果不行。到时录个视频放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是哪问题。我也在想是不是陀螺需要清零。。。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有这问题呢。。。今天一会 ...

陀螺我也清零过,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我也清零过,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嗯。就是不知道。。。下午不下雨出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陀螺清零?  然后就好了?

9494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9494啊啊啊

还是不行啊。。。不知道和轻了是不是有关系呢。我用的是16寸的桨。现在机架把动力、电池只有2斤的样子

楼主:
不纠结了。。。叫我发回厂里检修去了。。说好像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不知道和轻了是不是有关系呢。我用的是16寸的桨。现在机架把动力、电池只有2斤的样子

...

2斤?表示严重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斤?表示严重怀疑。

嗯。2斤多点。
    但是我觉得就算轻也应该是晃晃悠悠的飞。也不会。给油就侧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2斤多点。
    但是我觉得就算轻也应该是晃晃悠悠的飞。也不会。给油就侧翻吧。。

来张照片吧,很有兴趣看看你的2斤的16寸桨机器是什么样子。

楼主:
只是现在东西还没有装完。。只是先测试飞控。以前全装上3公斤多点

网友B:
2斤,16寸桨,我很奇怪那电机悬停转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斤,16寸桨,我很奇怪那电机悬停转速是多少?

只是暂时性的。重量还没加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暂时性的。重量还没加完

要是只有2斤,那不翻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只有2斤,那不翻才怪呢。

太轻了么。。。

网友B:
电机和16寸桨与1000克的飞机不匹配,关飞控什么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16寸桨与1000克的飞机不匹配,关飞控什么事儿?

姿态都不对啊。而且飞控设置油门行程后。有时对。有时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