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云台马达烫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03):
用的3S
电池
,自己觉得应该是哪里的设置问题,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功率多少?功率加的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多少?功率加的太大了吧
50.才有人说要用2S啊?不知靠谱不

网友B:
震动?导致云台马达不停纠正位置

网友C:
我连云台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D(2014-07-12):
是不是不顺畅?

网友E(2014-08-27):
会不会 是 飞得不够稳定,导致不断在自动调整位置。

网友E:
云台上面 别有东西 挡住 吹下的风,应该 也可以帮助 降温。

网友E:
像现在的 天气,中午 温度比较高,30多差不多40度的气温下,考虑 别飞, 或者 找个气温没那么高的时候飞。

网友E:
阳光猛烈的时候,黑色的东西 还特别吸热,这也许其中一个 小原因。

网友E:
不过黑色 就是比较耐看的颜色,和反射比较少的颜色,
像相机,摄影机等,好像黑色占的比例还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