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控上50%油门时,
舵机
的位置是中立点?还是VBAR软件里面的舵机修订界面时的位置是中立点?照理说在这两种情况下,舵机的位置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机子在这两种情况下的舵机位置不一样,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应该要把螺丝松了把舵机臂放水平吧
新手不太懂,楼下继续

网友B:
你是不是设置了螺距曲线,如果设置的话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C:
LS正解!控上要初始化设置。你调机可以开个新模型通道出来就对你以后调机方便了。不需要重复调整控归位

网友D:
控的曲线要0!这样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