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转换插头(在淘宝上买东西的模友请进)

楼主(2013-09-03):
总是焊不好T插转XT60转换头于是图省事淘宝了两个,今天到家用着飞了一会,晚上到家总觉得不踏实于是割开热缩管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栽在这焊点上。 前两个图是这次买的,后两个图是前一阵在另外一家买的这家的焊点还是比较放心的,东西到手一定要再检查一遍,其实啥都没有自己弄得可靠我还要提高下焊接水平啊,以后用啥都自己弄。

网友:
为何不自己焊接呢

楼主:
我的线是12的太粗再加上手法不行总焊不好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并联头,插拔了一次就掉了

网友:
12的线还是很好焊的

网友:
组转焊接也是一大乐趣,为啥不自己动手

网友:
建议中间用硅胶线连接,长短无所谓,韧性好不易断裂,你这样吃不住力的

网友:
以為插头在淘寶買 自己桿 原來買桿好的
這麼簡單的東西......

网友:
焊这东西太没难度了吧……,这点动手能力都没有,还是多修炼几年再玩模型吧!

网友:
以力学来说,看到焊接都不到位!T头跟XT60焊接口应该也要转到接合成T型来焊接就最硬的

网友:
以力学来说,看到的焊接图片都不到位!T头跟XT60焊接口应该也要转到接合成T型来焊接就最硬的

网友:
这个果断自己焊啊 ,即使难看点热缩管一套也看不见,多踏实啊

网友:
这种焊接方式,只有我这种奇葩调试电路板时才用,正常使用,这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唉 有些商家就是不负责任啊

网友:
我想知道、那么短、怎么套热缩管呐、、

网友:
第一个焊接技术相当差、随便焊一下都不是这样的啦

网友:
不靠谱呀

网友:
这两个焊锡不饱满,还是自己丰衣足食吧

网友:
表示无语

网友A:
有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B:
锡也要用好点的,含银量高点焊得圆润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锡也要用好点的,含银量高点焊得圆润些
这么晚也来顶贴

网友D:
焊插头要用平头烙铁头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乐趣无穷。

网友F:
这个套热缩管是技术活儿

网友G:
这种头 几分钟就搞定了 还不用等快递那么辛苦 而且放心 踏实

网友H:
店主表式很欢迎你这种模友.....................

网友I:
增大接触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