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混控设想,向高端模友求混控设置方案。

楼主(2013-09-03):
如题,最近入手了一架带襟翼的信天翁滑翔机,但是自己对混控设置不太了解,希望得到各位模友的帮助。
使用的控为富斯9通,刷了er9x-r708  2012.02.11的固件    有人告诉我说模板里面有现成的,可是我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固件有8个模板,可是都不是

接收机通道连线按照:副升油方副襟襟,进行设置,希望能实现的功能如下

关闭AIL开关,副翼襟翼运动方向一致;
打开AIL开关,形成襟翼和升降舵联动增大升力,副翼独立工作
同时打开AIL和THR开关,形成油门锁定和油门杆控制蝴蝶刹车

希望有高玩能给出比较完整的混控设置,不胜感激。

网友:
我是单独一个通道控制的,没有这么复杂,问一下,什么是“蝴蝶刹车”

网友A:
滑翔机应该还有3个飞行模式,建议用个三段开关控制,普通模式就是一般飞行,不需要设什么,热气流模式就是襟翼略微向下提升浮力,速度模式就是襟翼略微向上,减少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应该还有3个飞行模式,建议用个三段开关控制,普通模式就是一般飞行,不需要设什么,热气流模式就是襟 ...

我刷的er9X的固件是R-708版本的  里面8个飞行模板哪个是滑翔机模式啊?
8个模式分别为 1.    Simple 4-CH  这个好像是简单4通
                         2、T-CUT               这个是带熄火
                         3、Sticky T-cut          这个不懂
                        4.V-Tail                     V型尾翼模式
                        5.Elevon\Delta        这个不懂
                        6.Heli Setup             直升机模式
                        7.Gyro Setup             陀螺仪模式
                         8.Servo Test            伺候测试

不知道哪个模板可以开启副翼襟翼混控,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