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S800 搭载Z15云台FPV的问题,飞行者和拍摄者如何同时监控各自画面?

楼主(2013-09-03):
S800搭载Z15这种三轴云台一般都会是两个人来配合工作,一个人负责飞行,一个人负责控制云台拍摄。

因为我发现iSOD有两路视频输入和一路视频输出,虽然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切换两路输入传给输出,来获得不同的画面。但如果飞手和云台手要同时监视自己的画面是不是,需要为云台手配置另外一个发射机,不通过iSOD,让Z15上的相机输出视频同时分给iSOD和另外一部发射机。这样就可以做到飞手仍然可以通过遥控器来切换带有叠加数据的飞行和云台视频,而云台手保持云台传输回来的视频。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因为我经常需要拍摄移动的地面物体,所以无法事先规划飞行路线,所以我觉得飞手和云台手应该各自都有自己的监视器。

网友:
双图传发射,双图传接收,飞手、云台手各自一套,各自看自己的。

网友:
加一个摄像头前向,传给iosd,再接图传,地面接收给飞手
z15直接接第二个图传,第二路地面接收给云台手
两路图传都可以使用iosd的输出供电。

网友A:
再加一套圖傳~及攝影頭這樣會不會增加干擾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套圖傳~及攝影頭這樣會不會增加干擾源呢?

据沙发说相隔两个以上频道应该不会。我正在测试。不过刚入的两套图传就有一台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套圖傳~及攝影頭這樣會不會增加干擾源呢?

再上一套摄像真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沙发说相隔两个以上频道应该不会。我正在测试。不过刚入的两套图传就有一台故障了。

可以買彩票了二中一,記得買二張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