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的Deviation 固件的直升机的设置

楼主(2013-09-04):
    其实Deviation的开源项目早在去年的年底就开始了,之前一直听说D7E是神控,但因为没有打算换控的打算,就没多在意。之前因为飞机多了,接收不够用的了,再,买接收也没必要了,再者手里的控属于冷门的控,虽然功能对我现在是够用了,但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所以就有了换控的打算。此是废话,现在转入正题。    Deviation最新的固件是作者77号发布的v3.0.0-ddf6350版本,我刷的正是此版本.Deviation 牛的地方在于它的强大的混控功能,但正因为如此,新手(其实我也算)尤其是没有电直调试基础的纯新手,拿到手会不知所措,其实只要弄懂了它的混控的原理,参数的调节是很简单的。 首先要刷机,至于刷机的教程,对岸的论坛有详细的教程贴,这里就不多说了。下面说说我自己是怎么调试的,只是和大家分享和讨论,也希望真正的高手指点一番。 打开控,你会发现里面全是英文。看不懂?改成中文的不就行了?

点击左上角的红色圈,进入基本设置。点击change,选择简体中文,然后点Load 确定。这样语言就改过来了。下面选择左右手,我是标准的美手,对应的模式2.(这里共有4种模式,每种模式对应的通道映射华的说明书里有)

触摸屏和摇杆的校准照着提示做就是了,这个一般没什么问题。点击右下角的小箭头,翻页进入下面的设置。

报警设置和LCD设置没什么好说的。依据自己的喜好设定就行了。

再翻页,定时设置和双向回传。双向回传我用不到,不去管它了。

好了,控的基本设置就弄好了。点击右上角绿色的小箭头可以进入下一项。 如果你设置了双向回传监控,便可以看见回传的数据,见下图,如果没有则显示:双向回传未开启。P.S 这个是在后面的选择协议的时候设置。

再下一项是通道监控,可以查看自己的设置混控有没有问题。

下一项是 摇杆输入监控,拨动摇杆或控上的开关,屏幕上就会显示相应的摇杆和开关的位置。可以用来检测遥控和开关是否正常

下一项,按键监控。当按下控上的按键,屏幕就会在相应的按键前的小方框闪一下。可以检查每个按键是否正常。“Touch to Lock”的意思是 “点我锁定”,点击之后则属于“Llock”的状态 (但页面显示Touch to UnLock),此时你按下按键仅仅作为测试用,并无实际作用。

再下面就是版本号了。

点击左上角的EXIT键回到主页面。 下面就是高潮了。 点击主页面的飞机图标,进入飞机的设置。

楼主:
第一项是混控,暂时先不管它。

点绿色小箭头,加入第二项,模型设置。

这是个好东西啊。让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研究。
这里说个小经验,Deviation的设置选项很多都是这种两边是小箭头,中间是显示框的格式,点击左右的箭头显示框会切换不同的选项,如果显示框是灰色的,则表示可以点击进入设置,如果是白色的表示只能左右切换,不能设置。
模型文件: 点击左右箭头(红框部分),会有四种选项:读取,复制,模板,重置。点击相应的选项会出现各自的设置窗口,这个大家自己去研究。

设置界面:咱们也暂且不去管它。

模型命名:给模型起个名字和加个图标,大家都会的,咱也不说了。

模型类型:分为固定翼和直升机。选择直升机,然后点击红框,进入设置。

斜盘选择120。这里说一下,斜盘它分为:无,120,120X,140,90,其他都好理解,120X不知道指的是那种,猜测是“倒120度”的洗盘。其他默认。

这时候我们再返回到混控的界面,点击油门的 :一段式 。

进入之后是不是感觉一头雾水?什么是一段式,三段式,多段式?还有CCPM1,CCPM2,CCPM3又是什么?多段式里面的混控,模式,开关,作用 乱七八糟的选项又是干什么用的?

不要着急,慢慢来。如果你不想从头开始设置,告诉你个小方法。咱们再次返回到模型设置。把模型界面切换到 Standard 模式,即标准模式,

这时会出来一个对话框,不要管他,点 确定。

切换了之后,没什么变化啊。只是小绿色的箭头没了

这时你点击左上角退出键,发现了什么?

界面变了,你可以挨个点击图标,进入相应的设置,你会发现:设置一下子变得简单了,明朗了。当然了,这是通用模式,一些东西都已经帮你设置好了,你是不能修改的了,而高级模式一些功能的权限是完全开放的,可以由玩家自定义,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和通用模式的设置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切换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提示框说设置不兼容.
和高级模式一样,选择直升机,选择120的斜盘后点确定退出。
既然刷了Deviation固件,当然要玩高级模式了。我们再切换到高级模式,还是没什么变化啊?回到混控的界面,哈哈,这就是我所想要的。

翻页

也有人说,这太麻烦了,直接拷贝别人设置好的模板数据过来不就行了?个人不太喜欢在别人或已经弄好了的东西上修修改改变成自己的东西,我更偏向于从头开始做,这样对事物理解更加透彻。
这时混控的设置已经完成了1/4。升降,副翼,通道6已经设置好了,基本不需要更改了。CCPM1~3个人理解是对应的CCPM120度斜盘的三个舵机。这里详细说下我自己的油门的设置。方向,尾舵的设置和油门差不多,就不详细说了。
点油门后的多段式,进入设置。

选择 多段式. 混控:里面选择4,即分别对应:悬停,航线,3D和熄火状态下的4种油门设置。
这里我把FMODE开关设置成3D开关,也就是设定 当开关分别处在0,1,2这三个位置时的油门曲线.

模式为1时,我设置成悬停模式,油门 -100 ,-60 ,+20 ,+60 ,+100,开关选择FMODE0,作用里有: 替换,叠加,附加,最大,最小,Delay几个选项,一般都设置成替换。输入当然是油门了,你不会想动其他摇杆的时候油门也跟着动吧??曲线嘛,自己设置喽,最多支持13点油门曲线,有点夸张哦。微调,可以设置成关。设置成关的意思是:在FMODE0模式下,油门的微调对油门的输出没有作用!

模式选择2时,是航线模式,油门始终在+70,开关FMODE1,输入还是 为 油门,

模式3:3D模式,油门 90,80,90 ,开关选择FMODE2,输入为油门 ,同上。

下面设置熄火开关。模式为4,开关默认的是RUDD开关,这里选择RUDD1,都熄火了油门当然始终为 0 啦(这里是-100)。保险起见微调还是选择关吧。(注意为什么不设置RUDD0?,当开关打在RUDD0位置时,因为没有设定,即默认不起作用。如果你把RUDD0油门设置为+50,FMODE2设置成+90,当两个开关同时处于这个位置时,油门到底为多少呢?当然了,你可以把作用设置成两个油门的叠加,最大或最小,那是高手的事情了,不是我们小辈所能玩的)
这样的话,当RUDD处于1位置时,因为作用是替换,所以无论FMODE处于0还是1,2,以及摇杆处在什么位置,油门始终为0.而RUDD0时,默认没有设置,FMODE0,1,2则分别对应三种飞行模式。这样就达到了我所想要的结果。实际上我3D和熄火开关我设置的是MIX和GEAR开关,但为了不产生歧义,这里写的还是开关旁边英文标识来设置。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困死了

楼主:
占位编辑占位编辑占位编辑占位编辑占位编辑

网友:
花壳儿的~

网友A:
可以用此控通过模拟口***FRSKY高频组件。。。

华坑的原装接收总是感觉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此控通过模拟口***FRSKY高频组件。。。

华坑的原装接收总是感觉不放心

不用通过模拟口发射frsky的信号  内置一个高频模块就可以了 那种cc2500的

网友B:
请问LZ这是什么控啊?

网友:
devo 8 啊,其实没必要买8买10最有性价比,还有10有suv改的固件,比Deviation的好点

网友:
谢谢告诉大家

网友:
等待楼主的后续完整的设置教程,最好把混控一块如何设置讲讲。

网友:
彩屏  中文   中国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这是什么控啊?

华科尔的Devo 8s。

网友:
写得好!喜欢看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