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DIY电池

楼主(2013-09-04):
纯新手一枚,自己尝试动手组电池,过程中很担心短路冒烟,每焊完一片都用胶条把极片贴住再继续;

对极片不好焊接的问题,自己摸索到一个办法,不知道是不是OUT

1 先用小刀在极片上刮一刮,产生一个粗糙表面;
2 将少量锡弄到表面上,用烙铁熔化之后涂抹(类似研墨),形成薄的一层吸附层;
3 待薄的一层锡冷却一会儿,再进行焊接很容易就搞定;

下图是DIY的5000mA 3S和买的2200mA 3S对比

应大家要求,发了下电芯的购买链接, 请见33楼;  PS. 我自己的还没有实测过, 大家买之前再鉴别下, 谢谢!

网友A:
做好后电池两头记得加厚双面胶。防震防撞击的。焊接的时候用good强力助焊剂涂一点到极片上,基本上焊锡一带就上锡了。焊接好后,最后再酒精擦拭一遍极片,因为强力助焊剂有强腐蚀性。我的没清洗剩余的助焊剂,用一段时间之后极片上有助焊剂痕迹的地方被轻微腐蚀了。

网友B:
楼主这电池多少钱一片?用着效果如何?
我也D了2个3S的,号称5200mAh,感觉衰减很快,飞四旋翼几次下来,报警时间就从十分钟减少到6分钟了

网友:
LZ  pm个地址呗

网友:
这真的是人才

网友:
物美价廉的好电芯,请用过的推荐一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PM个电芯地址啊,谢谢哈

网友:
电芯使用好给个地址我也试试

网友C:
楼主好手艺,能报报成本不?网上的电芯好像也不便宜多少,算过做一个3s 2200毫安的电池,基本加上运费、辅材的成本和一个成品的价格也差不多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电池多少钱一片?用着效果如何?
我也D了2个3S的,号称5200mAh,感觉衰减很快,飞四旋翼几次下来,报警 ...

悲剧了。我也DIY了 号称 5000.3S 重量 340克!你们的呢? 我飞3-4次了  一般17分钟 飞2216,20A飞腾。3.7 下来。。如果飞到3.65 能飞21 分钟。你们的电池重量 够不够 ?我试了比2200花牌重 一半  花牌是170克。 我的能冲进去4000MAH

网友:
估计你的不足5000 》那么轻。悲剧了
。我也DIY了 号称 5000.3S 重量 340克!你们的呢? 我飞3-4次了  一般17分钟 飞2216,20A飞腾。3.7 下来。。如果飞到3.65 能飞21 分钟。你们的电池重量 够不够 ?我试了比2200花牌重 一半  花牌是170克。 我的能冲进去4000MAH

我是折叠起来几层 ,接触面积大,在穿孔按上螺丝。在边上 上点 锡。手头没有PCB板,只能这样。

补充: 我看错了,原来LZ 是390克。。。是我的不足。我的才340,可能我没有封装,和PCB板 就轻了50克吧?

网友:
不错啊!电池匹配没有?

网友:
好手艺 啊

网友:
镍极耳可以焊,要是铝极耳你就喊不了了。要用点焊机了。你这个办法俗称先上锡

网友:
自己DIY电池,做起来要比想象的难上好多倍!我是没那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后电池两头记得加厚双面胶。防震防撞击的。焊接的时候用good强力助焊剂涂一点到极片上,基本上焊锡一带 ...

多谢前辈指导,两头我加了发泡双面胶,用电工胶带缠了下; 唯一觉得不靠谱的就是线都是直接从极片上接出来的,中间没有加固, 如果用力抻应该会拉断, 没有PCB板的情况下,不知道能不能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能报报成本不?网上的电芯好像也不便宜多少,算过做一个3s 2200毫安的电池,基本加上运费、辅材 ...

某宝上花牌5100mA的电池卖280左右, 这个电芯25一块,加上邮费共85元, 线材成本很低,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电池多少钱一片?用着效果如何?
我也D了2个3S的,号称5200mAh,感觉衰减很快,飞四旋翼几次下来,报警 ...

昨晚刚组上,还没试过; 看评论大多都反馈到4500mA没问题, 周末试了上来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上花牌5100mA的电池卖280左右, 这个电芯25一块,加上邮费共85元, 线材成本很低,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

25元一个电芯?能否发个链接看看。或者搜索什么内容可以搜索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元一个电芯?能否发个链接看看。或者搜索什么内容可以搜索到。谢谢

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537055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导,两头我加了发泡双面胶,用电工胶带缠了下; 唯一觉得不靠谱的就是线都是直接从极片上接出来 ...

我的也没有焊接板,直接用热熔胶固定。而且能保护电极不会碰到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53705599

哈哈哈,这个地址就是我在用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悲剧了。我也DIY了 号称 5000.3S 重量 340克!你们的呢? 我飞3-4次了  一般17分钟 飞2216,20A飞腾。3.7  ...

你那不算轻了,我的加3S焊接板+热缩皮,总共388克,我用的是郎宇X2216 KV880+好盈铂金30A+1047,整机起飞1100多克,到3.6V报警,现在却只能飞6分钟,用B6充电器充电显示充进去2400多mah,和你的差远了。给我PM一个你个购买电芯的地址吧,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53705599

上次买了这家的电池,结果发货过来都挤变形了,就没签收,到现在事情都还没解决。我现在用的是另一家的。期待你的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那不算轻了,我的加3S焊接板+热缩皮,总共388克,我用的是郎宇X2216 KV880+好盈铂金30A+1047,整机起飞 ...

我在深圳去卖家家里挑的,外观一般,尺寸:10.0X43X125(厚,宽,长,MM)

重量:120G暴力电池他有点害怕邮寄。我也在测试中 ,不敢 随便介绍给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深圳去卖家家里挑的,外观一般,尺寸:10.0X43X125(厚,宽,长,MM) 重量:120G暴力电池他有点害怕邮 ...

还是你方便,上次我买的电池就变形了,没敢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没有焊接板,直接用热熔胶固定。而且能保护电极不会碰到一起

嗯,好主意,我回去也拆了粘一下;

网友(2013-10-11):
楼主电池怎么做的阿传授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深圳去卖家家里挑的,外观一般,尺寸:10.0X43X125(厚,宽,长,MM) 重量:120G暴力电池他有点害怕邮 ...

想要尺寸:10.0X43X125(厚,宽,长,MM)

重量:120G暴力电池,有淘宝链接的话,能否PM我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