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机如何单独供电!

楼主(2013-09-04):
FPV,看前辈们全都是动力电和舵机图传电分开供电,可是接收电整个不是由电调直接供应么?如何把他们分开啊?还有上飞控的话动力电和图传电不就分不开了么?新手在这里求问了。
另:麻烦能附下简单的电路图么?这样说起来很难理解……谢谢了!

网友A:
要想分开供电也不难,图传用单独的小电池、舵机用单独BEC供电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分开供电也不难,图传用单独的小电池、舵机用单独BEC供电就分开了

麻烦在问下BEC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ec更好

麻烦能解释一下什么是UBEC啊?

网友:
简单讲就是降低电压供给舵机、陀螺仪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在问下BEC是什么?

去网上检索一下BEC或UBEC,有很多规格,按你需要的负载电流选择即可。常用的是输出电流3A或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检索一下BEC或UBEC,有很多规格,按你需要的负载电流选择即可。常用的是输出电流3A或5A的。

哦,谢谢了!

网友C:
UBEC的功能是把较高的电压调节成特定的恒定电压。您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详细了解一下。

A.K.E UBEC-5A6S高性能电压调节器(5A/6S)输出[5.2V或6.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EC的功能是把较高的电压调节成特定的恒定电压。您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详细了解一下。

A.K.E UBEC-5A6S高 ...

请问有没有不用UBEC的方案啊?听说这个电流损耗大,有干扰……

网友:
一句话各用各的电池就行了。

网友:
表示不会表达  飞直机的路过···

网友:
不太清楚也

网友D:
舵机不用BEC就不能用锂电池了,用4节或者5节镍氢电池,但不知道容量和重量合不合适。具体接法也简单,电调的三根线把供电的两根挑出来处理一下,以防短路,只留下信号(白色的)线插接收机油门通道上。拿镍氢电池为例,把镍氢电池插在对频接口上或者插油门通道剩的那两针上,注意正负极别反了。不玩FPV,图传什么的我也不懂,反正图传设备需要电你就从镍氢电池上并出2条线就OK啦,这样动力电跟舵机图传供电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不用BEC就不能用锂电池了,用4节或者5节镍氢电池,但不知道容量和重量合不合适。具体接法也简单,电调的 ...

太谢谢您了!!这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各用各的电池就行了

网友:
来学习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