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齿的轴承怎么换谢谢

楼主(2013-09-04):
这个轴承怎么换?谢谢

网友:
塑料齿下面有一根插销,先把塑料齿退一点,然后拔出插销,就可以拿掉轴承了

网友A:
这个轴承是固定在轴上的,取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承是固定在轴上的,取不下来的。

哦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件一般是整体更换,如果单换轴承,可以加热试试。我没试过啊。

网友:
最好是换整件   不然费半天劲也不一定弄下来  毕竟很少有人单换轴承

网友:
这个我试拆过亚拓250的,塑料齿轮不能动,因为是直接浇注在轴上的。
同步轮是直接压到轴上的,还用了螺丝胶,先用火烧烧,不能烧太长时间,不然塑料齿轮就报废了。
用华科尔的拔齿器吧同步轮拔下来,然后再把轴承拔下来。但是成功率不高,而且容易把同步轮拔变形。

网友:
建议整体更换最好·········

网友:
整体换吧!

网友:
整体换吧

网友:
需要用这个工具将铝齿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