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钉焊接不成,求解

楼主(2013-09-04):
想把2跟水泥钉头尾相连,进行延长,用的氩弧焊。怎么焊都不成功,大小电流都试了。

现象是,起弧后钉子不能熔化成铁水,而是“啪啪啪”地像放小鞭炮似的乱炸,炸成细小颗粒都飞跑了。

钉子越来越短,就是不见熔化。

网友:
用生铁焊条试试!

网友:
是因为钉子的材料里碳含量太高

楼主:
那怎么不熔化呢? 都飞溅跑掉了,没见铁水。

网友:
用点焊机试一下

网友:
高碳钢不太好焊,一般用电阻焊。

楼主:
怪不得呢。

网友:
钢的焊接性能与含碳量成发比。

网友(2014-07-31):
氩弧焊用在不锈钢上,这个材质上合适用?

网友A:
是不是镀锌的啊,容易爆裂飞溅,把表面打磨一下试试。

网友B:
应该是高碳锰钢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镀锌的啊,容易爆裂飞溅,把表面打磨一下试试。

就是那种镀锌的,都飞溅跑掉了,后改用普通焊条焊接就正常了。

氩弧就放弃了。

网友:
磨光镀锌层就OK了

楼主:
OK,以后再焊的时候试试。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

网友:
    跟贴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
用E308 不锈钢焊条 绝对搞定 506也凑合

网友:
高碳钢是不适合焊接的,适合焊接的是低碳钢和中碳钢

网友:
你可以用铜钎焊

网友C:
锌不能氩弧焊。必需磨掉。

网友D(2015-07-01):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高碳锰钢的材料。
就是焊上了也不结实 从焊口旁边断开

网友E(2015-12-3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1973&page=1&extra=
你好,你这篇小空压机结构图帖子不能回复了。我想问的是,图中6和8号原件都接入调气总成9,如果6只是控制压缩机启闭,直接堵了出气孔也能接受气路中压力值启闭开关。而且以我理解能力看来还可以直接串联到8的气路中去。。。有什么玄妙呢,谢谢指教
哦。。看到下面说明了,那个气路是泄压用的,下面气路才是测压力值的。。。打了这么多字也不删了,当自言自语

网友F:
高碳钢,不能氩弧焊。

网友G:
又长知识了

网友H:
高碳钢焊接用高标号至少507焊条条,钉子加热到红热再焊接,应该能焊接

网友I(2016-08-02):
为何要焊接?不怕退火吗?不会退了再淬火吧?那何必焊呢?直接车个钢件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