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30e用什么舵机?

楼主(2013-09-04):
请问大家30e用什么舵机?很多淘宝推荐的银燕12克金属舵机是不是性能不够?

网友:
上450用的斜盘舵机

楼主:
450用什么?

网友:
HD全金属吧,我换了多个牌子,平民的,还是这个比较OK点

网友:
有用9克的,也有用12克的,看飞机需要吧

网友:
看性能还是看寿命,还是看重量,还是看价格,自己取舍吧。

楼主:
看性价比

楼主:
大家给点具体经验呗,比如银燕,海泰克,辉盛用过的感觉怎么样。还是有什么其它的。楼上有个说HD的是哪个型号?谢谢。我用过银燕ES08MD一月坏了三个,用着不放心了

网友:
银燕的算了金属的也不行,全坏光,gws28g金属舵机耐操,但是用久了地面上抖舵,飞行没问题,推荐28g的金属舵机。

楼主:
30e用28克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性价比

没有性价比这一说,没法衡量,按公斤扭矩/元,还是速度/元,还是每起落多少钱,所以说要说到性价比,那还是看价格,几十的,一百多的,还是几百的?

最便宜的就随便了,辉胜银燕尼龙齿,基本算不能用级别,再往上推荐ms522金属齿,寿命很好,速度比较慢,重量也偏重一点点,好像是14g记不太清了,这个我epp30上在用300起落以上,一直不错,稍有一点虚位,这个级别不推荐mg90s,毁了我两架次,马达寿命太差,一百多价位有很多人用海泰克65mg速度比522快一些,结构结实点,重量合适,12g。国产kst113 应为其山寨货,但是买过几个在直机上,很快就坏了,不过我觉得可能是批次问题,如果质量稳定了应该也不错。这个价格性能最好的是kst115但是重量太重达到20g。除了115其他参数都差不多的。再好的小型舵机就没接触过了,我说的都是我用过或者我拆过的。其他的没考量过,供参考

网友:
试试用17g金属舵机  虽然稍重一点 但是拉力应该够用

网友:
我用过性价比最高的还是hitec 65MG。银燕12克金属齿用过,寿命100多个起落吧,基本就烧了。

hitec的我用过寿命最短的一只是用了2200起落(舵机里的有刷电机电刷报废),最多的一只目前是2600起落还在用

网友:
我用的是你所说的

楼主:
谢谢楼上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