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飞越 zyx-s 小姨子的蓝牙模块的配对密码是多少(已解决)

楼主(2013-09-04):
0000、000000、1234、6666、8888 都试过了,都不对~

网友A:
正常是不需要配对密码的,出现配对密码是你机器的系统有问题,因为你装的某些软件影响了飞越蓝牙的配对。一般这个问题都处在4.0以前的安卓系统上。我的旧手机是将系统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直接连上蓝牙了。现在用小米连接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不需要配对密码的,出现配对密码是你机器的系统有问题,因为你装的某些软件影响了飞越蓝牙的配对 ...

我试了3部手机都不行,Google Nexus one 2.3.6 、Huawei P1 U9200 4.01、Moto XT910 MAXX 4.1.2 ,都不好用,提示都是配对密码不对~

致电温州飞越技服:“部分蓝牙模块无法配对,只能退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3部手机都不行,Google Nexus one 2.3.6 、Huawei P1 U9200 4.01、Moto XT910 MAXX 4.1.2 ,都不好 ...

看来你比较不幸

网友:
我配对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网友B:
你的配对方法不对,不是在手机的蓝牙设置里配对的,要到ZYX4.01的调参软件里,选择蓝牙连接,不用配对密码。

网友:
似乎没遇到过要配对密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配对方法不对,不是在手机的蓝牙设置里配对的,要到ZYX4.01的调参软件里,选择蓝牙连接,不用配对密码。 ...

感谢您的提升,已经搞定,原来是直接在Android的zyx-s调参软件里连接蓝牙,这方法确实够奇葩……

网友:
我遇到过怎么都连不上。换回3.0软件,连接成功,再升级4.0软件,好了...直接4.0连接不上...

楼主:
我按照六楼的办法,用飞越官网最新的4.01版Android zyx-s调参软件,很顺利的就连接成功,参数设置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