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自制DIY四旋翼请长官么赐教

楼主(2013-09-04):
新人想DIY四旋翼~~主要就是飞飞玩玩·米呢能省就省·目前DI配置  如下 飞空选个MMC10的~飞空机架选个了F450的山寨~电机是朗宇X2212的具体着个值怎么选还不是很明白是选KV980和KV1250具体还不懂是值大的力量大吗?是不是值大的耗电大?求将军么给个意见啊 电调我选30A的好赢铂金的  着电调30A的可以带4S电池吗。或是高点的6S可以带吗~~在线等啊

网友:
我也想组装一台四旋翼,同求。

网友:
电机选980kv电调不错,飞控换成兔子或者mwc    加我qq740148772

网友:
我有一套
兔1普精一块,电机XXD2217   950和2814  850电调ZTW40A
蝗虫机架

网友A:
电调用好盈铂金太浪费了吧,支持6S,你的电机也不行,450的机架也配不了太大的电机,选普通的ZTW平民电调就行。或者好盈天行者4合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好盈铂金太浪费了吧,支持6S,你的电机也不行,450的机架也配不了太大的电机,选普通的ZTW平民电调就 ...

士兵向将军报道那电机选朗宇A系里的可以不多少值的那么着个飞空来个亲民价的推荐个吧

网友:
支持DIY ,450轴距,用2212或者2216就可以了,980KV,ZTW,或者飞腾电调就够了,铂金确实浪费了,电池2200MAH,3S的

网友:
飞控推荐零度的S4,650块,带GPS.便宜,量又足。

网友:
铂金30A不算浪费啊,便宜电调性能不稳定恐怕打击积极性哦。以后玩升级了也能接着用,就算不玩了,也能卖得起价钱,其他便宜电调做二手出的时候基本就是垃圾价了

网友:
看看我的DIY机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0715538
配置电机2210 1050KV 20A电调 1047桨 2200ma电池,飞行时间15分钟(设置3.6V报警)

网友:
新手请教前辈,2212或者2216用这个 好赢程序 30a 电调可以吗?

楼主:
我也打算配动力组合朗宇A2216的 电机加30A好盈电调行的桶不,,或是那个油二手的  顺便来一套

网友B:
电机KV低的用大浆,转速低,省电。铂金30A可以支持2S-6S电,用这个配置有点浪费这个电调了,如果以后还想升级可以用这个电调。我的配置YS-X4,T14SG控,2212 K1000电机,3S1300和2200电池,好盈20A电调,普通450机架,以后升级,除了飞控和遥控,其它都换掉,换下来的继续飞固定翼,不浪费。LZ要考虑好,尽量少浪费。飞控选择尽量成品化高一点、简单一点的,不要因为在飞控调试上失败而造成心理打击,我一朋友就是在KK飞控上止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KV低的用大浆,转速低,省电。铂金30A可以支持2S-6S电,用这个配置有点浪费这个电调了,如果以后还想升 ...

谢谢 啊  我想挂个什么行车记录仪玩玩 用2216的电机还是2212的那个好点飞空我用MMC10可以不?

网友:
载重的话2216好点,MMC10没用过,不做评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啊  我想挂个什么行车记录仪玩玩 用2216的电机还是2212的那个好点飞空我用MMC10可以不?

载重的话2216好点,MMC10没用过,不做评论。个人觉得把拍金电调换了,加点钱换个S4飞控,不会让你失望的。我是买早了,当时S4还没有,不然买个S4够我简单的玩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士兵向将军报道那电机选朗宇A系里的可以不多少值的那么着个飞空来个亲民价的推荐个吧

郎宇的A系列电机没用过,据说便宜,但性能上应该不如X系列。飞控的话,如果只是简单飞飞玩玩的话,MMC-10还不错,自稳性能很好,调试也简单。但如果考虑航模摄影或者FPV的话,建议NAZA或者零度,价格在一千多点,带GPS。不是几百块钱的飞控可以比的。看自己需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