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5d无刷云台,现在板子方面遇困难

楼主(2013-09-04):
现在架子啥的都搞定啦,花了不少功夫,但这些也是慢慢可以搞定的,现在碰到问题,,控制板持上USB,电机开始动,一直停不下来,陀螺不动,本来也应该不会动,但电机还是不停的动,调参软件也没啥办法,传感器也没办法校准,,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请高手解答一下,最好能留个联系方式,,

看过***的调参视频,跟那里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不知道如何下手啦,,

网友A:
你不接动力电 电机怎么能停下来··你只接USB 当然要不停的动··电压不够嘛··想回中又会不了中 于是他就努力的会中,可以永远都回不去·· 上去那么一点点 又掉下来·蛋素 他不愿意放弃··还在努力·所以就一直在动·· 通了动力电 他还是会动··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感度不对他才懂· 你就可以开始调参了·慢慢调到他不动·

网友:
传感器坏了,坏一个就好

网友:
换一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接动力电 电机怎么能停下来··你只接USB 当然要不停的动··电压不够嘛··想回中又会不了中 于是他就 ...

我来试试看,,到时再请教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問题,接了电不停抖,把參数調到零就微微的抖,把功率加大,就大大力的抖,想請问大大,調參时開始的数值是怎樣的,從那个数值開始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問题,接了电不停抖,把參数調到零就微微的抖,把功率加大,就大大力的抖,想請问大大,調參时開始的 ...

什么电机 什么电池? 装什么相机?

网友:
电机是5208-150T,相机是5DMARk2,电池是9.6V16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