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七遥控和MWC飞控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04):
一、天七控,现在通过混控编程1和2,将原天七假三段,改成三段开关,是用的K2控制5通道,在飞控上和GUI中是连的AUX1,默认旋钮开关连的是6通道 AUX2,自返开关是连的7通道 AUX3,5通道正常使用,旋钮通道也正常,没用它的调节优势,只是做为一个三段开关用了,虽然不是很方便,但自返天关,我暂时自返功能还用不上,我想用另一个两段开关连7通道,就是那个K3,应该怎么调置,不让自返开关控制7通道,改成K3控制。
二、5通道改成三段开关,这里第一个混控设的比率+的对应+50%,比率-对应+50%,位置为-100%,第二个混控设的比率+的对应+50%,比率-对应-50%,位置为0%,就改成三段了,求教有没有大侠给详解一下比率和位置都是怎么的作用怎么算的。
三、定高问题,在风不大的情况下,我的定高基本上下浮动不会超过1米,大家在用MWC时,在什么高度以上,海棉加气压计可以成功定高,是2米以上、3米以上还是5米以上?
四、跟随问题,启用手机中的followme功能后,这个位置是在正头上,还是偏一些,可不可以设这个偏离位置在固件中??
五、模式问题,使用EZGUI时,航点和跟随都是使用的定点模式,那么在地图上使用航点功能飞行过程中,使用遥杆改变了飞行器状态后,是不是就离开了航点模式,进入定点模式了?跟随呢,是不是也这样?也就是说是不是随时可以通过遥控杆的操作,切回手控模式,和定点模式,那跟随也是这样么,在跟随过程中,使用遥杆改变行程后,松杆是继续回到跟随模式还是变成定点了,感觉好像不能变成定点,应该是在手机中关掉followme,有没有玩过的,或是看过代码的给讲讲呗,谢谢。

网友:
1. 我也是用的K2控制5通道三段控制AUX1。那个旋钮,我用来控制摄像头的仰俯了,AUX2不控制东西,其实也可以控制,就是摄像头转向3个不同的角度,作为三段开关。 自返开关是连的7通道 AUX3。失控保护设置的就是启动自动返航。

2.不是很了解控,我觉得多旋翼之类有飞控的飞行器,需要一个什么混控功能都没有的控,除了4个基本通道,其他的通道都可以选择使用旋钮,或者使用开关。这样才方便。

3.我的低精度气压计,定高上下1米左右吧。多高都可以用,只是太低的话,会掉到地上。

4. 跟随反应很慢的,基本上都是跟在屁股后面追。

5. 定点的时候,如果推操作杆超过40(默认值40),定点功能就会暂时停止,松杆之后,以当前点作为新的定点。 此时如果EZ_GUI发来新的定点,则定点再次被更新。

EZ_GUI在检测到手机移动之后,会发送新的定点给飞机。原理就是这样,自己想想应该怎么操作吧。

网友:
我刚刚发现一个MWC的修改版,能够在指定高度自动返航,返航到家后自动降落。有时间我来试试看。

地址:
http://www.multiwii.com/forum/viewtopic.php?f=8&t=2965

下载这个文件:

网友:
字太多,围观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