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9-04):
d10刷了固件,发现以前0油门飞机不转,现在貌似不灵了,-100相当于以前的0.那油门行程相当于从-100到100.可是飞2636d的接收机时0油门又可以不动了,2622v不行,vbar也不行,必须是-100.还有以前的空有大小舵量和曲线,现在能找到这项,可是控上的开关貌似不能用了

网友:
没刷不懂,帮顶

网友A: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那固件本来就是以-100 ~ 100 来计算的,每一个接收应该对应的建立一套参数,至于 2636 接收的零油门...可能是设置错了或者是接收的特色

大小舵量要自行在混控里面设置的 多段式设2套参数、开关对应回  AIL/DR   、 ELE/DR   那些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那固件本来就是以-100 ~ 100 来计算的,每一个接收应该对应的建立一套参数,至于 263 ...

我的D10控也是刷过的,控的微调量可以调节吗?有时候感觉微调量比例太小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兄弟帮我投上您的宝贵一票,第七个就是,小弟在此谢过
NO:7
【发帖主题】2013Funfly武汉小伙伴报道

网友:
刷过不爽,原来还好用实用!

楼主:
就是为了用2622v才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D10控也是刷过的,控的微调量可以调节吗?有时候感觉微调量比例太小了。

微调量可以调的,在模型设置里面找到 “微调数” ,进去就可以看到幅度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