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A650原动力电调和电机是否需要焊死?

楼主(2013-09-04):
请教XA650原动力电调和
电机
是否需要焊死?看帖子大家说香蕉头是隐患,我想请教用XA650的朋友也都焊死了么?焊住的话 如果要更换很麻烦 ,应该是老问题了 但我新手还需要大家指教

网友A:
香蕉头质量好的话可以用,我就用香蕉头。质量不好就焊死

网友B:
如果是650PRO原装的话可以不用换的 我的都没换

楼主:
好的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不放心的话 热缩管加强一下

网友D:
我的也没焊

网友E:
我也没有焊,飞之前检查一下就行了
等哪天配了好电机再焊死

网友F:
热宿管加强是个好办法,基本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