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了个60块钱的12V54A的电源给A6或者BC168充电,PL8也可以

楼主(2013-09-04):
借鉴了 chenlixyz的帖子我学会了,自己也DIY制作了一个便宜的电源。。。。。  哪里不懂的可以回复咨询

楼主:
我绝缘是用704的。。。然后再风散的口那边剪个口出来可以直接进风。。。测试过后 7A充电 6S电池时候 电源微热。。。把闲置的电脑风散利用上了。。。自己都忘记闲置了几年了。。。今天翻出来还能转动。。。不错不错啊。。。

网友:
BC168用不上这么大的电源吧……
我用的dell200W的那种

楼主:
主要便宜嘛。。。你的电源多少钱啊。。。。再串联一台就可以给PL8充电了

网友:
这么便宜?我的30A的还花了80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便宜嘛。。。你的电源多少钱啊。。。。再串联一台就可以给PL8充电了

连接进不去啊

网友:
Dell 15a 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进不去啊

自己去X宝搜Dell 1950 服务器电源 Dell PE1950电源

网友:
服务器电源啊

网友:
电脑二手市场找一三百W电源,20块钱左右。再在电脑二手市场或维修部弄一个电脑T插公头,就象老硬盘光驱接电那里或坏的风扇上面有那种T插的拆一个也行,回到家看下接线方式,只用黄线和黑线,黄12V正,黑负,接到B6相应的输入+-那里,然后插上电源,再用一切铁丝或铜丝或干脆装个开关,只要短接二十针接口右边那一排的从上到下三、四口就可以用了,就这么简单,300W的电源12大概有200多W。成本才不到25块,我就这样的用,用着很爽。如果想更大的W数就只有淘宝上买二手了,旧服务器电源非常便宜。

网友:
原来是DELL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

楼主:
X宝上面就卖个50块大洋。。加运费最多不超70

楼主: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看帖!帮顶!赚分!走人!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电源,效果非常好,就不带风扇,大电流充电的时候会发热,楼主的风扇接在了什么地方,直接接的12V吗,速度可变还是一直在转,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电源,效果非常好,就不带风扇,大电流充电的时候会发热,楼主的风扇接在了什么地方 ...

直接出线口那边把铁皮剪掉安装个风散然后直接个12V大风力的风散就可以了

网友(2013-10-05):
给A6供电此货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