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无征兆炸机,啥情况?

楼主(2013-09-04):
飞了11分钟的时候
转向想继续飞
突然一个跟斗自然落体
落地后电池电压都在3.85V

听录像的声音在翻跟斗时明显异常
不知何故??
S4+4108+铂金30+飞越650+6S5200
视频密码1001

将炸机前几秒慢放看一看,右前方的桨貌似坠落时停转了

网友:
什么飞控?

楼主:
S4+4108四旋翼

网友A:
没啥奇怪的  炸鸡就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不注意  没了习惯就好

网友:
有电机堵转?声音是马达告诉旋转想修正姿态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奇怪的  炸鸡就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不注意  没了习惯就好

炸鸡后找到原因就不可怕
找不到就可怕了

网友B:
怎么老是有电机堵转?将进角调高两档试试。

网友C:
有先兆啊,相机后面的人已往后退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老是有电机堵转?将进角调高两档试试。

确定是堵转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是堵转吗?

只是猜测,炸下来了有没有检查螺旋桨的松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猜测,炸下来了有没有检查螺旋桨的松紧度?

螺旋桨都挺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先兆啊,相机后面的人已往后退缩了

这也算先兆?

网友:
光看视频确实很难判断啊

网友D:
感觉是电机或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电机或电调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955&extra=page%3D1

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E:
LZ一直没能校准油门。。。。。铂金电调校准要给接收机供电才能进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一直没能校准油门。。。。。铂金电调校准要给接收机供电才能进行校准。。。

校准了四次了......
单独供电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4+4108四旋翼

我擦啊,S4这么不放心,我刚下了订单要拿一套呢,谢谢前辈经验

网友:
我去啊 这就炸了 前2天还在 讨论这个问题呢 发数据给 厂家嘛 赶紧得出结论哦 我也有电机启动不一致的问题。怕怕的 不敢飞哦

网友F:
电机启动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启动问题解决了?

没有,现在能飞
但是抽的厉害

网友F:
电调进角确定一致?参数是不是都不一样?恢复默认值看看

网友F:
找个电调设置版把每个电调都设置为统一参数,然后校准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进角确定一致?参数是不是都不一样?恢复默认值看看

没有设置卡
看来得买一个试一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电调设置版把每个电调都设置为统一参数,然后校准油门。

没有设置卡
看来得买一个试一试了

网友:
大哥炸的 心儿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在能飞
但是抽的厉害

S4的飞控上面竟然说电机启动不一样这是正常??真不知道零度是怎么想的啊  我的S4电机启动不一样明显感觉机架震动大的多  现在没敢飞呢 在家摆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四次了......
单独供电校准的

单独校准四次不等于全部同时校准一次,需要同时校准的,反正X4是这样,不知道S4是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独校准四次不等于全部同时校准一次,需要同时校准的,反正X4是这样,不知道S4是不会

哦 是这样啊
那得做一拖四的连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那得做一拖四的连接线??

对的,我就把线路剪开了,做完焊回去,你要怕做的不准可以弄个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