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的问题

楼主(2013-09-04):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关于PID的调试问题。
如果一架四旋翼已经调得相当稳了,我再给它加个脚架,是不是要重新调PID呀?
或者是用的3S电,现在用6S电,这样重心改变了,重量增加了,对PID有没有影响?
或者是加装重量级设备后需不需要重调PID。

网友A:
玩了一年多...做了十幾個機架...重量不同的都要從新調pid參數......
第一次坐沙發...............................

网友B:
理论上需要重新调整,但是加装备(加了脚架和电池的重量)而不调PID只会让四旋翼变得迟钝,不会变得摇摆不定。不过如果换6S电池,桨东西什么的都换了,拉力也大了,是要重新调PID的。

网友C:
有个老帖可以参考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8&highlight=M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