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 改2s动力 正在进行时(3楼更新试飞视频,令有些疑问请大家帮忙解惑)

楼主(2013-09-04):
参考魔友的话,上了4颗数字舵机

碳纤下侧板已经完工,数字舵机4颗已经装好,晚上130x主板到手;

晚上小改一下240mah电池2颗串联先调机,电池和电机应该在周末到位,到时继续更新

随大流,改美女头像。。。

楼主:
1楼更新

如图 主板、电池固定;

主板一直是保护的重中之重,130x主板特别长,都快有02s原厂2倍长,无法放到原有接收板位置;

这里有两个关注主板位置的想法和大家讨论:

1、主板固定如当前图片所示;

130x的主板也是这样摆放,在主轴前方位置,由于和130x同一位置,初步感觉为最佳,不过那个小小的接收板位置显然不是摆放电池的好位置;

2、接收板从底板后方插入,舵机接头在后方(朝前主齿轮会把线都灭了)

放到主轴后面,方向舵貌似需要设置反向,不过不知道主板自动修正会不会反向过来,这里请教有130x或者折腾过的魔友!

这个摆放主要是电池摆放方便,好固定好夹紧;

1、中所示感觉机头容易重,2中也未必强什么呵呵;

欢迎有想法的魔友发表看法,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三楼更新 试飞视频

试飞 视频

相机原因,只拍了30秒;

机身还有振动,看来还需在调;

直机3D蛙跳,目前输出都不如之前02s的动力;

而且还会出现调转,如果电机齿轮匹配小了,那么3D蛙跳更不会出现尾巴转速不够的问题;

目前 甩尾问题 怀疑是 尾桨过软,或者电机转速较低;

下图所示,切3D2档后,尾桨射了,DIY桨不够结实,但起码说明非转速过慢;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尾桨很强大,坐等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很强大,坐等完工。

DIY尾桨,材质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 2s;

尾桨比02s原厂要长一些窄一点点,锁尾性能比130X彩色K桨强一些;

室内3D蛙跳尾巴摆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围观

感谢哥们帮顶,这几天忙不 也不和我聊聊啊

网友C:
我用k8,130x主板还是不太合适

网友:
折腾必备品!

网友D:
效果是暗淡地,折腾是愉快地

网友E:
折腾无极限,期待呀

网友F:
尾桨哪里买的

网友G:
看到这个尾浆~想到目前正在雕的窄大浆

网友H:
貌似改了2S动力,时间不见的增加多少,但是炸鸡损失程度成本增加

网友E:
增加动力,减轻重量,我觉得都可以达到效果。但论坛里很少有人介绍02s减轻重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增加动力,减轻重量,我觉得都可以达到效果。但论坛里很少有人介绍02s减轻重量的问题

02s空机82g,除了把电调和电机直焊,,,很难再减重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02s空机82g,除了把电调和电机直焊,,,很难再减重了吧

大浆很重要,要碳的。尾轴,尾拉杆也换成碳的。

网友I:
很好!  动力上来 排震是关键啊!长期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k8,130x主板还是不太合适

感觉K8 有点太多了,毕竟是小机,130x主板的操作能对付飞就这么就行了,不指望 小机 方向舵打到头 原地定点自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桨哪里买的

自己DIY的,如果魔友想买,可以联系我;

具体得试验完 2s动力能不能受了,别射桨了,那就丢人了;

如果魔友130x用原厂尾巴齿轮比,那么入此桨须小心,02s传动比尾桨转速比130x慢很多,我个人估计是没问题;

之前有魔友回帖说,2s电机没有提升多少转速,只是提升电机的扭力;

这尾桨和DIY碳杆螺距拉杆一起在室内3D蛙跳12电,锁尾不错;

正飞 大负螺距下来,猛给一次油门缓冲惯性 尾巴会跑一些,可能性有几种:主桨掉转、尾桨材质有些软、换DS37锁尾舵机速度不够;

掉转升级2s可以解决,锁尾舵机换回原厂可以测试,尾桨可以换130x彩色k桨试试;

不过目前无法测试;

另外感谢 魔友提供的130x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这个尾浆~想到目前正在雕的窄大浆

魔友强人,可以制作主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等视频

视频得下周,这周末 电机、电池都到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是暗淡地,折腾是愉快地

魔友发言很理智

这次折腾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手上DSX9控到手,不改130x只能接灰了,令外对450没了兴趣,故而出掉回血折腾02s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改了2S动力,时间不见的增加多少,但是炸鸡损失程度成本增加

嗯,改动力不代表增加时间,02s最牛的地方就是原厂配置+电池续航时间最久;

没改之前,上金属旋翼头,开3d定时5分钟,下来动力依然充足;

这次改装购买了 400mah 35c 2s电池,续航不会多久,续航久得买500mah以上的,小电池为了减小重量;

改装为了飞行质量,有了质量不在意少飞几分钟,飞爽、炸爽 高兴是第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无极限,期待呀

感谢关注,改装细节  在 航模加油站中,此帖不介绍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动力,减轻重量,我觉得都可以达到效果。但论坛里很少有人介绍02s减轻重量的问题

02s减重的地方确实不多,不过也不是没有;

最常见的减肥:

电调电机直焊,省去个插针重量;

机身多余位置钻孔,找不需要高强度的位置钻孔即可,比如接收板盛放位置,可以建议部分重量,那里除非不带头套或者大头插地上,否则没事,插地上也未必有事;

很多魔友改了不死脚架或者碳纤主体、下体,其实这都是增加重量,还有升级金属旋翼头,也是增加重量;

增长尾撑杆长度减少震动和炸机损失,实则也是增加重量;

机身加固上胶,更是增加重量;

减肥的路我个人觉得很窄,02s的头套更轻,没什么可减得,除非做透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浆很重要,要碳的。尾轴,尾拉杆也换成碳的。

魔友的分享,我会着重考虑,尾轴换碳考虑过,在想是换碳杆,还是买金属杆打磨;

主桨 目前九鸟桨,这桨主要是耐炸和颜色,在室内试飞是不错的;

出去爽飞,碳纤桨是不二的选择,当然我是说 120D01的碳纤主桨,不是网上其它的主桨;

02s的螺距拉杆会被中联干涉,所以主桨要么宽一点要么长一点,所以选择d01的宽桨作为最佳桨;

尾拉杆换碳,这个目前真没想到,感谢魔友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  动力上来 排震是关键啊!长期关注!!!

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升级2s动力转速会增加一截,转速高了所以排振更重要,不过前些天的魔友回复说转速不会增加多少,心里犹豫起来;

不管怎么说排振都是要做好的,感谢 入沐 提醒,如果入沐能介绍一些独特的排振经验,那魔友在这先行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围观中

欢迎分享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注,帮顶

感谢 星之友 老哥帮顶;

网友G:
引用 楼主:
魔友强人,可以制作主桨

呵呵~也是感谢coolmao的热心帮忙啦!最新的设计图已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也是感谢coolmao的热心帮忙啦!最新的设计图已经出来了

其实感觉 130x彩色K桨那种切风骨架最外侧是直角的设计,也是很炫的;

飞行起来和弯角主桨2种声音,感觉直角更清脆,只是个人看法,魔友勿喷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围观.............

欢迎分享看法,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N:
一看到这个下侧板本以为重量会轻,但是不知道那个横梁有多重!想问一下那个横梁什么材质?是不是金属的?

网友:
传说中的2S,搞起来

网友N:
改装为了飞行质量,有了质量不在意少飞几分钟,飞爽、炸爽 高兴是第一的;

深有同感!关键在于效果,长时间只是新手练机用的!

网友O:
130X十字盘是135度  02S是120度,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看到这个下侧板本以为重量会轻,但是不知道那个横梁有多重!想问一下那个横梁什么材质?是不是金属的?

120D01原厂 碳纤固定柱
应该是 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深有同感!关键在于效果,长时间只是新手练机用的!

到不至于长时间飞行适合新手;

直机本身的重量,在加上电池的重量是起飞重量,电池越轻,小机更好飞更暴力,这点是肯定的;

电池过重反而会起反效果,所以这次选择400mah 35c电池也是考虑再三之后的选择,具体飞飞就知道了;

估计3d 3分钟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130X十字盘是135度  02S是120度,可能会有问题

魔友这里说到点子上了

其实我也在纠结这个,把这个弄好才会真的好飞,不然只能DIY135°斜盘了;

135°斜盘主要在于左右舵机球头的位置和120°相比是靠后的,换句话说  升降舵 后面两个舵机会举得更高些,而副翼左右2个舵机会举的少一些,这是因为130°斜盘离十字盘轴心更远,横线的举例相对更窄,所以120°的左右舵机比130°的左右舵机行程更长一点

这个问题确实蛮纠结的,螺距同步之类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升降和副翼的舵量也是可以通过限制大小舵来调节到不错;

但是130x的自我修正估计就会有问题了,如果真有问题肯定手感怪怪的;

哪位大神能有个好的建议?

楼主:
貌似在哪里听说过 有人用130x的主板 改了 250,不知道如何避免十字盘球头度数不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在哪里听说过 有人用130x的主板 改了 250,不知道如何避免十字盘球头度数不同的问题;

似乎都直接无视十字盘的差别了。无视混控比的差异、、、、

网友I:
看着都着急.....实在不懂...默默地顶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以上问题重新理顺解决,目前剩余现象为 地上测试,推油门开始十字盘开始持续倾斜,所以不知道飞起 ...

起飞侧倾需做微调,这是130x的必须调试的步骤:
1、拔掉马达线,不是打熄火开关;
2、推油门,会看见十字盘慢慢倾斜;
3、到控的微调菜单,微调aile(若是侧倾不是前后倾的话),直到十字盘倾斜很慢很慢或不倾斜保持水平。

同时观察一下尾巴是不是在推油的时候也偏向一别,尾巴微调步骤同上。

按上述调完,可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P:
起飞侧倾需做微调,这是130x的必须调试的步骤:
1、拔掉马达线,不是打熄火开关;
2、推油门,会看见十 ...

感谢魔友分享这些经验,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都着急.....实在不懂...默默地顶了!

呵呵,魔友莫急,改装遇到问题是必然的,明天主板到手 应该可以爽飞了

网友Q:
遥控器倒是蛮好看的,飞机就不咋地

网友R:
这个尾舵机不知道怎么的,有时候会莫名的突然不动,死活不锁尾,油门0的时候左右动摇杆都没反应,但是一推油门就动,依然不锁尾………原厂的又抽筋,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Q:
遥控器倒是蛮好看的,飞机就不咋地

这飞机是披着羊皮的狼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尾舵机不知道怎么的,有时候会莫名的突然不动,死活不锁尾,油门0的时候左右动摇杆都没反应,但是一推油 ...

改装有风险,新手请勿模仿

网友R:
引用 楼主:
改装有风险,新手请勿模仿

我用的是02s原来的那个六旋翼一体接收机,结果莫名其妙…现在换了原厂的尾舵机好多了=.=话说130X六旋翼的效果如何?和02s的比起来呢??

网友S:
请问120d02s用的数码舵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用的是02s原来的那个六旋翼一体接收机,结果莫名其妙…现在换了原厂的尾舵机好多了=.=话说130X六旋翼的 ...

魔友,那不叫旋翼,那叫轴,02s现在是原厂六旋翼手感接收器,数据写的三轴;

130x直接就是三轴手感接收器;

锁尾舵机有问题,应该检查锁尾舵机 是不是有虚焊、导线磨损、导线虚连、插头松动、插头座虚焊、插头导线虚连,而不是找接收机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120d02s用的数码舵机是什么型号的?

02s 没有匹配的数码舵机,只有能对付用的数字舵机,最普遍便宜的就是 DS37

没有02s原厂细腻、顺滑,更不用和原厂锁尾舵机相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起飞侧倾需做微调,这是130x的必须调试的步骤:
1、拔掉马达线,不是打熄火开关;
2、推油门,会看见十 ...

敢问魔友,130x主板如何增加减少斜盘倾斜角度和锁尾舵机行程量,默认给的都是最大量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敢问魔友,130x主板如何增加减少斜盘倾斜角度和锁尾舵机行程量,默认给的都是最大量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507

三zhou的设置就这么多,其他的在控上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507

三zhou的设置就这么多,其他的在控上设 ...

感谢魔友回复,既然设置不了的话,只能动遥控器了 呵呵;

目前坐等 接收器到手 然后 试飞。。。

刚刚顺丰来了,可惜没有我的件

网友T:
好鸡帮顶,是不是hp08s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好鸡帮顶,是不是hp08s

HP10s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02s 没有匹配的数码舵机,只有能对付用的数字舵机,最普遍便宜的就是 DS37

没有02s原厂细腻、顺滑,更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如何了

3楼更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入门电直俱乐部:86860307

交流范围:仅限六通迷你机,最高为200级,超过交流范围,请去其它 ...

油门推到一半 刚好螺距时0°! 震动特别小! 但是只要螺距一增大,尼玛震动就莫名其妙的来了!!!

我的02s 全部原厂配置,飞了有一年多了,炸鸡次数屈指可数,但到后来发现,会偶然性发生上述情况,主轴、横轴、桨夹、桨夹轴承、旋翼头、检查后一切正常。 情况描述:飞机未离地阶段,从启动电机到大桨甩直再到50%油门处,有时震动很大(同样看到到旋翼头重影,直至转速上来,重影消失) 但有时震动很小,旋翼头无论如何不会出现重影。   只要未离地阶段,无震动,起飞后震动将会非常非常小! 但!只要未离地阶段出现震动较大,起飞后整个机身的震动就明显增大!手会被震麻!

初步怀疑两处地方:
    1、主体主轴轴承出现虚位!的确,一手抓住机身 一手左右晃动主轴,会有微微的横向晃动!我重新换了原厂新的轴承后,问题依然存在! 有此可见~轴承精度很一般!没办法!之前有跟X少提过这个问题,他表示这个不是主要原因!...所以过后也没再探究下去...毕竟要买到0虚位的轴承还是有难度的!
   2、原厂塑料十字盘虚位大!飞机新买的时候,虚位有、但不是特别大,所以飞行时无任何影响!但随着炸鸡次数增多,虚位也是炸出来的,情况描述:手抓机身,转动旋翼头,十字盘晃啊晃个不停!之后我入了原厂金属十字盘后,虚位的确少了很多!(换后没炸过鸡)你的十字盘已经升级为金属,但就不知道炸过没有?

换回金属十字盘后,震动的发生概率小了很多!即使发生了,震动也没有比以前大!...楼主可以考虑一下这俩因素!

如果模友们的02s是1s动力的话,以上两个问题影响应该没那么大!可以忽略.... 但升级2s后,我们就有必要较真了......哎...

楼主:
自顶,求分析

网友D:
费时费米,120那结构不适合搞2S,有这时间拿去折腾130X

网友R:
引用 楼主:
魔友,那不叫旋翼,那叫轴,02s现在是原厂六旋翼手感接收器,数据写的三轴;

130x直接就是三轴手感接收 ...

好吧,我也中招了……似乎这里输入三zhou或者六zhou,结果帖子出来都会成旋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油门推到一半 刚好螺距时0°! 震动特别小! 但是只要螺距一增大,尼玛震动就莫名其妙的来了!!!

还是动力增强以后,虚位引起的震动被放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时费米,120那结构不适合搞2S,有这时间拿去折腾130X

02s  升级2s动力 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本帖没有问过任何 02s 适不适合改 2s动力的问题,希望楼上回帖能说点有用的信息,不要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吧,我也中招了……似乎这里输入三zhou或者六zhou,结果帖子出来都会成旋翼……

电直旋翼 是指旋翼头上的叶片数,正常3d机是2片,像真机是3片以上;

陀螺仪  有 锁尾陀螺仪、三轴陀螺仪、六旋翼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动力增强以后,虚位引起的震动被放大了么、、、、

对于机动力曾强来说,是指增加转速,增加扭力不增加转速和以前是一样的;

增加转速之后,如果有震动的话,震动的感觉会变硬一些;

网友:
非常好啊,大家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直旋翼 是指旋翼头上的叶片数,正常3d机是2片,像真机是3片以上;

陀螺仪  有 锁尾陀螺 ...

这个我知道…LZ自己打打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