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四旋翼一侧起不来,烦请各路高手来指导。 多谢各位,已经解决。

楼主(2013-09-04):
下列为示意图,是不是桨装错,或者电机转向错误。mmc10的飞控。

网友:
你浆反了~~~

网友A:
油门大点直接倒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大点直接倒扣~

估计是的,请在俺的图上标注一下吧。谢谢哦

电机转向应该是那样吗?

网友:
最简单调试浆的方法,对角线的浆 方向一致  字要不都没P R等字样 要不都要有~ 然后小油门试 看风是不是朝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的,请在俺的图上标注一下吧。谢谢哦

电机转向应该是那样吗?

电机转向 和浆一样 对角线的电机转向一致 浆的安装方向一致 你知道这个就行了~

网友:
2,3号桨对调。

网友:
要是4个电机的转向你没搞错的话,把2、3号电机的桨对换就行了。

网友:
看图就知道是桨反了,2,3换一下就能解决.

网友B:
这要不翻,没天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不翻,没天理了!

嘿嘿,还好,没大油门。

多谢各位,已经解决。

网友:
这浆装得很是蛋疼啊

网友:
2  3  错了

网友:
是你的桨装反了、2号和3号换一下桨就可以了

网友:
最近也在玩mmc 10 感觉不错,飞的挺稳的。。。

网友:
目测2,3电机桨装反。先检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然后重新装桨

网友:
没炸就算你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