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500太贵,先发几张:APM飞控 装上450 机身布局照片共赏。

楼主(2013-09-04):
顺风快递这次走得慢(4天了)明天才能到 大油机上的 宝贝

闲得无事:就把APM装上了最廉价的 450机身。上照片共赏。

450太小都懒得装GPS了,就把 APM 当成三轴陀螺仪来使用
其最大区别是APM能自我稳定不坠机=节约,普通三轴无此功能

因缺少1300mAH 4S电池,所以暂时无法看到450+APM飞行录象
450俺这里使用 V3.0.1 固件,俺照片中是旋转Yaw270安装的,
参数_AHRS_ORIENTATION_和_COMPASS_ORIENT_取值6
照片中的安装方法也很便于插接USB线:参数文件

____看500的录象可以 移步 这里。____
带APM飞控500直升机全新1627元、装调完毕、自动定高误差0.3米有视频。支持自动导航

网友A:
绿板的apm? 横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板的apm? 横着装?

APM 固件 从 3.0.1 开始 支持 多角度 安装了。

Yaw270 就是把APM沿着直升机主轴顺时针旋转270度
这就大大方便了使用者。(与板子的 颜色 无关 哦

。————APM V3.0.1 可以 ‘任意角度安装’——参数——
______________AHRS_ORIENTATION___________
0:None,1:Yaw45,2:Yaw90,3:Yaw135,4:Yaw180,5:Yaw225,6:Yaw270,7:Yaw315,
8:Roll180,9:Roll180Yaw45,10:Roll180Yaw90,11:Roll180Yaw135,
12:Pitch180,13:Roll180Yaw225,14:Roll180Yaw270,15:Roll180Yaw315,
16:Roll90,17:Roll90Yaw45,18:Roll90Yaw90,19:Roll90Yaw135,20:Roll270,
21:Roll270Yaw45,22:Roll270Yaw90,23:Roll270Yaw135,24:Pitch90,25:Pitch270

______________COMPASS_ORIENT___________磁场
0:None,1:Yaw45,2:Yaw90,3:Yaw135,4:Yaw180,5:Yaw225,6:Yaw270,7:Yaw315,
8:Roll180,9:Roll180Yaw45,10:Roll180Yaw90,11:Roll180Yaw135,
12:Pitch180,13:Roll180Yaw225,14:Roll180Yaw270,15:Roll180Yaw315,
16:Roll90,17:Roll90Yaw45,18:Roll90Yaw90,19:Roll90Yaw135,20:Roll270,
21:Roll270Yaw45,22:Roll270Yaw90,23:Roll270Yaw136,24:Pitch90,25:Pitch270。

而且 V3.0.1 直升机 版本锁尾效果 比2.73版本 好很多,但是 3.0.1
暂时不支持 自动定高 和 自动导航。。(定高模式 飞机会颤动 烦)

网友:
牛B人物的贴,得顶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固件 从 3.0.1 开始 支持 多角度 安装了。

Yaw270 就是把APM沿着直升机主轴顺时针旋转 ...

高手!

等看飞行效果

网友B:
楼主牛X,等测试视频!!!如果可以我也如法炮制!!

网友:
坐等看疗效

网友:
流口水呀!

网友C:
飞控板好大啊,装在450上显得太大了。
期待楼主视频。

网友D:
LZ用450T的机身应该就可以装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450T的机身应该就可以装进去了

大油机的关键零件快要到手了。得搞转移工作重心。

这 450 等 购买一个 新的小马达之后 再来 拍录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飞控板好大啊,装在450上显得太大了。
期待楼主视频。

别老想看视频,脱控的效果会让你下巴掉下来。。不敢让人相信这货上面竟然有飞控。

网友F:
我的apm驱动安不上,,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apm驱动安不上,,郁闷

1 、 尽量 使用 老版本的 系统软件 XP。。
2、(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能不升级 尽量不升级。
3、 新软件 风险其实 比老软件大 。

APM 的驱动 是给 XP系统写的,,你用 非XP 系统,自然装不上。

楼下:人家要求是XP ,你非要不 XP
你说该咋个办 !!

网友:
引用 楼主:
1 、 尽量 使用 老版本的 系统软件 XP。。
2、(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能不升级 尽量不升级。
3、 新软件 ...

那只能换系统么?

网友:
APM直机先锋,挺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X,等测试视频!!!如果可以我也如法炮制!!

视频 ———— 450 + APM

90元最廉价的450空机、改装500十字盘+APM飞控=也能确保不坠毁。视频+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老想看视频,脱控的效果会让你下巴掉下来。。不敢让人相信这货上面竟然有飞控。

  视频 终于 有了:匆忙拍的。
90元最廉价的450空机、改装500十字盘+APM飞控=也能确保不坠毁。视频+照片

网友G(2013-11-15):
按照你的方法安装有错误,AHRS_ORIENTATION应该选择2,旋转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你的方法安装有错误,AHRS_ORIENTATION应该选择2,旋转90度

AHRS_ORIENTATION”“2”难道 APM 官方是 逆时针规定的角度!?
总之 自从 发现 AHRS_ORIENTATION  参数 有混乱的情况,,
我现在 都一律 只按照标准角度安装,V2.73 也只能 标准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AHRS_ORIENTATION”“2”难道 APM 官方是 逆时针规定的角度!?
总之 自从 发现 AHRS_ORIENT ...

实践出真理,今天试飞过了,这个参数没问题

网友H(2013-12-27):
能否自动起飞降落?能作到全程自控的话,工业上用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自动起飞降落?能作到全程自控的话,工业上用处很大。

关于 APM 飞控 的 若干高级功能,以后有时间俺再来 搞整。

不过:目前的模式是:起飞肯定需要在“增稳模式”手动推油门
让飞机离地 5米左右,再切到“Auto”自动导航模式,然后就
可以关闭遥控器(失控保护也得设置为Auto啊),让飞机按照既定
航点飞行,可以由甲地飞到乙地(距离视飞机续航能力,电动肯定
飞不远,汽油动力的可以设计飞100公里数量级。)飞机到达乙地、
由另外一台“内码相同”的遥控器{接管},切换回增稳模式,
再手动降落,关闭油门。

请你说说:你所想象的“工业上用处”??请 举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 APM 飞控 的 若干高级功能,以后有时间俺再来 搞整。

不过:目前的模式是:起飞肯定需 ...

目前实际应用的不少,但都不太成熟。

亚马逊和顺丰不用我说了,是前景,归根结底还是要看电池与飞控的发展。
我们公司作工程和系统集成。目前有作无人机电力巡线,主要用在边远地区定期输变电线巡查。要求定点 定向 定角度拍照,实时视频回传,自动,手动切换。60-120KM。
还有无人机救灾抢险,搭配穿烟穿雾摄像头,无人直升机也是拍照,取证,搜救,资讯支持。

如果电池能有发展,小型运输也可以完成。

网友(2014-03-13):
这个要看看,就是450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