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校正ACC以后还是往一边倾斜,有谁遇到类似情况么?

楼主(2013-09-04):
把放了一个月的APM2 飞控装在330小四旋翼上,GUI上面显示处于水平状态,为什么还是往左边倾斜,校准ACC以后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么?
此外,飞控往左边偏,为什么GUI界面却往右边偏?

网友:
这种情况不解释,只能说正常。你要想象一下你坐在驾驶舱 看地平线

网友:
apm飞四旋翼怎么样?一直想入一个,没敢动手,好像比mwc还难调?

网友:
关于偏的方向 问题同3楼
4楼问题 我用apm调了很过固定翼 很好调
多旋翼 调了个飞跃的680 六旋翼 效果很好
总体说 APM是非常好的

网友:
autotrim一下即可。。详见wiki。。。

另外,向左向右倾斜,请你歪下头看下地平线。是你理解错了、

网友:
你反过来拿飞机不就对了吗

网友:
重新做各种矫正

网友:
我开始也是以为不对,后来仔细一想就ok了

网友:
就应该是这样的,想像一下你在飞机上看到的地平线往哪里斜

网友:
不排除电机有问题,如果一个电机不够力那自然会往这个电机的位置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