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在某个点没有动力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04):
最近480出现诡异现象,普通模式下,起飞正常,但是起飞后油门过了50%,再减油门的话,会出现失去动力的现象,但是在3D模式下一切正常!
电调是铂金40A,油门曲线0-100

网友A:
怎么回事?

网友B:
遥控器用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遥控器第三通道的电位器磨损严重了?

网友C:
1、油门校正
2、悬停油门曲线 0、35、65、80、95,不要是0~100的斜线。

网友D:
重新设置下电调

网友E:
要配合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