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图传还是APM 2.5+数传电台?

楼主(2013-09-04):
新手想入图传还是APM 2.5+数传电台?想问大家个问题,有了AMP 2.5和数传电台(433还是915?)还需要图传模块(1.2G+低通滤波器)么?

网友A:
FPV就得入图传设备

网友:
从问的问题上看,道行不够,还需潜水啊

网友:
APM的话数传可以用XBEE,3DR,XTEND,图传是必须要用的,和数传是两回事,FPV的话数传可以没有,图传一定要有。

网友:
楼主还得继续潜水啊

网友B:
大多数 中等距离的FPV 都希望 实时看见 图象。。

所以 只有数传是不满足的,往往还得要个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就得入图传设备

的确想FPV,纯图传但飞远了或者信号干扰没飞控怕丢机吧?但我搜到MinimOSD 支持MAVLINK协议的OSD链接到APM板上一起数传回来。但好像也需要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 中等距离的FPV 都希望 实时看见 图象。。

所以 只有数传是不满足的,往往还得要个图传。。
...

原来都要买图传(1.2G+低通滤波器)、数传(433切糕板或915)、APM2.5、MINIMOSD ,谢指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想FPV,纯图传但飞远了或者信号干扰没飞控怕丢机吧?但我搜到MinimOSD 支持MAVLINK协议的OSD链接到AP ...

你得 首先确定 你的 操作控制 模式::

普通的 FPV 是 “以人为主”的直接遥控操作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不需要数传,但必须得有图传,
飞远了:图传失灵了,就把控 拨到自动返航的档位。

在燃料(电力)足够的情况下,飞机会自己飞回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另外一种 FPV 是以电脑预先设置 航点,几乎全自动飞行。
只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使用 遥控器 人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 首先确定 你的 操作控制 模式::

普通的 FPV 是 “以人为主”的直接遥控操作模式,
...

有了控能想普通FPV或者全自动想玩那个就玩也行吧?APM的控也是要数传的吧,不用数传不就浪费了这么多功能。

网友C:
APM不用非得有数传啊,有增稳有返航可加MINIMOSD查看飞机姿态,电压电流,方向航程,也可预先制定航线,基本没浪费什么功能。只是不能在空中更改航线更改PID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不用非得有数传啊,有增稳有返航可加MINIMOSD查看飞机姿态,电压电流,方向航程,也可预先制定航线,基本 ...

哦,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D:
APM不太适合新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不太适合新手使用

我看热门和性价比也是APM啊。大疆悟空也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不用非得有数传啊,有增稳有返航可加MINIMOSD查看飞机姿态,电压电流,方向航程,也可预先制定航线,基本 ...

空中更改PID爽。以前调MWC改PID不知花了多少时间,用APM和数传后,用loiter模式把四旋翼定在那里,就可以调PID了,一分钟不到,就把P调好了。

网友:
我也入了APM

网友E:
請問裝了數傳以後,如果飛機不幸墜機,是否就可以立刻得知墜機的地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裝了數傳以後,如果飛機不幸墜機,是否就可以立刻得知墜機的地點?

可以的,只要你的GPS正常,有地图,看地面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