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04):
新手一枚,刚接触航模,逛了几天论坛了,有很多地方看不明白的,所以想入手一台适合新手练习的FF来实战中摸索一下,看了论坛上陈伯的介绍,在T宝上也逛了下,看中一款epo材质的冲浪者,关于这个FF,T宝卖家推荐的配置是KV2200的电机,配5*5的三叶浆,还有推荐6*4桨的,不知道这个桨的选择有什么讲究,看论坛上的大神们都用的双桨,很少有人用三叶浆的,另外想先买个三通道或者4通道的控,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可以推荐下。大神们说的新手飞不用副翼,副翼是什么东西啊?最后一个问题,想先玩一下模拟器,这个模拟器是在电脑上用键盘操作的还是用遥控器操作的啊,今天在手机上下了一个模拟器,玩得不过瘾,这个模拟器在哪能弄到呢?

网友:
模拟器~软件是有得下载的~搞个支持模拟的控~然后买套电子狗~

网友A:
桨的选择要根据电机的转速也就是KV值确定  太小了效率低推力不高  大了电机出力太大容易烧电机  所以选择桨还比较重要  6*4和5*5都是比较适用的这两个随便选一个都行
控的话如果楼主准备长期玩就建议入一个天地飞七或者华科尔的10通道  基本一次投资不用再怎么升级了  三叶桨比相同尺寸的双桨在相同转速下出力要大   但是缺点就是效率比较低因为阻力大些   但是它所需的旋转空间比较小   这在背推或者像真机上意义很大   关于副翼的问题  这个我要说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副翼就是机翼上翼尖的两个可以活动的挡板  负责控制飞机的滚转动作   很多高手不用副翼   还有滑翔机很多都是不开副翼的   但是我个人新入魔的时候用副翼比垂直尾翼要多得多   感觉副翼的控制幅度比较大  效果很明显  相反现在飞没有副翼的飞机经常会出问题   甚至坠机   这一点还请楼下的大师为你解答

网友:
新手,潜水中

网友:
这个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选择要根据电机的转速也就是KV值确定  太小了效率低推力不高  大了电机出力太大容易烧电机  所以选择桨 ...

天地飞七配个单接收就可以了吗?新手入门的话,配个4通接收器能不能用啊?还有,这个遥控器可以在电脑上玩模拟飞机吗?是通过什么连接电脑呢?蓝牙?WIFI?数据线?

网友A:
单接收基本够用了  像我入魔一年了 现在玩直机了才开始考虑再进个接收  四通的可以用  但是不建议  就买一套的多好呢   也不是很贵   遥控距离也有保证  副厂的X7接收机也才75块  比原厂四通还便宜   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控都能玩模拟器  记得把遥控的发射信号改成PPM的  然后通过控的教练口输出PPM信号  教练口有专门的转接头  跟一个加密狗连接(类似于网银盾的东西)加密狗插电脑上就能玩模拟器了  主流的模拟器XTR G3 G4 G5 凤凰 这个要看加密狗有没有这些功能  你买控的时候问问老板就行了   楼主有不懂的逛论坛是一方面   还可以逛淘宝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接收基本够用了  像我入魔一年了 现在玩直机了才开始考虑再进个接收  四通的可以用  但是不建议  就买一套 ...

回答得太仔细了,太谢谢了,另外想问个问题,这个控的遥控距离有多远啊,看介绍才几百米,还是地面距离?我看到我这边有人玩航模摄影,遥控距离十多公里,那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接收基本够用了  像我入魔一年了 现在玩直机了才开始考虑再进个接收  四通的可以用  但是不建议  就买一套 ...

还有单向接受和双向传输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国家无线电管委会规定了民用无线电使用的频率和最大功率  所以你买回来的商品控都只能遥控一公里左右  你注意看就会发现所有的说明书上都写着发射功率小于100mW。他们FPV几十公里的是加装了功率放大器  把发射信号的功率放大十几二十个dB距离就能翻几倍   加上天线增益什么的  这个有兴趣FPV可以慢慢潜水看帖  但是就我的感觉一公里的遥控半径绰绰有余了  基本可以飞到你看不到了都   然后是双向传输的问题   双向传输好像国内只有华科尔的控有这个功能   他是把接收机也做为发射机  接收机上有接口接一些功能模块 比如温度传感器 转速传感器 空速计什么杂七杂八的  然后把这些模块收集到的数据打包回传给你手上的控  这样你就能实时看到自己的飞机的一些温度啊转速啥的信息   我没用过  不做评价   PS  我自己用的是天地飞八  至今为止感觉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无线电管委会规定了民用无线电使用的频率和最大功率  所以你买回来的商品控都只能遥控一公里左右  你注 ...

这个通道数多到底有什么用呢?我理解的通道就是用来控制油门和方向,飞机一般一个油门和三个方向舵,其他的通道用来干嘛呢?

网友B:
飞固定翼4个通道就可以了,飞直升机要用6个通道,其他通道是备用的。模型飞机一般用副翼转弯,灵活而且姿态好看,不用垂直尾翼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固定翼4个通道就可以了,飞直升机要用6个通道,其他通道是备用的。模型飞机一般用副翼转弯,灵活而且姿态 ...

那为什么有人建议新手不用副翼?

网友:
固定翼通道分别用于  油门   垂直尾翼  水平尾翼  副翼  襟翼  起落架  拉烟  飞控控制   云台控制 (前四个必备,后面的是看机子情况来定)  直升机是  油门  副翼   前后   旋转  螺距  陀螺仪感度 (这六个通道必备,后面的跟固定翼一样  可以有云台和摄像机快门通道等等用于航模摄影)

网友:
像楼上的学习,,以你的级别带我的肩章那是更合适不过的了

网友:
3楼很有耐心的前辈,赞一个!
LZ还是先模拟器练起来,刚接触模型问一大堆问题是正常的,只是不要虎头蛇尾,玩了一个月就没兴趣了,这样也对不起指导你的前辈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