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x2216问题

楼主(2013-09-04):
x2216电机轴上黑的小铁饼可以不要嘛?另外长出来的轴可以锯掉吗?顺时针旋转和逆时针旋转如何与电调接线?顺时针旋转的正桨?逆时针旋转地接反桨?谢谢

网友A:
可以把多余的锯掉 注意温度 正反桨要安装正确 电机的转向是可以通过交换电机的任意二根来改变

网友B:
和电机相连的三根线任意对调两根即可改变电机旋转方向,逆时针转为正桨

网友C:
那个铁饼最好还是要吧

网友D:
呵呵,买错电机了,4旋翼应该用V2216,我一开始也是买的X2216,后屁股长出一节,后来换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多余的锯掉 注意温度 正反桨要安装正确 电机的转向是可以通过交换电机的任意二根来改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机相连的三根线任意对调两根即可改变电机旋转方向,逆时针转为正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铁饼最好还是要吧

轴上的小铁饼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买错电机了,4旋翼应该用V2216,我一开始也是买的X2216,后屁股长出一节,后来换货了。

难得折腾,v还要加价

网友E:
X2216也有短轴得怎么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X2216也有短轴得怎么没要

因为我是菜鸟,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短轴的,既然有短轴的,那是不是长轴上的那个小铁饼可以不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轴上的小铁饼有什么用?

“小铁饼”的名字叫限位块,与普通电机上的卡簧作用一样,防止机壳松动,特别是在拉力方向由固定座向端盖时,没有这个的话机壳会被拉出。
限位块与卡簧的区别是限位块可以承受更大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买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WRZQce&id=18004470716&_u=4avob0p4348&in ...

是,以后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铁饼”的名字叫限位块,与普通电机上的卡簧作用一样,防止机壳松动,特别是在拉力方向由固定座向端盖 ...

现在有小铁饼的这边将作为底座,是不是可以去掉并把长出的部分锯掉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小铁饼的这边将作为底座,是不是可以去掉并把长出的部分锯掉呢?

那就等着桨带着转子飞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等着桨带着转子飞出去吧

明白了,谢谢

网友H:
轴够长的话 可以不锯掉 电机下装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轴够长的话 可以不锯掉 电机下装浆

good idea  谢谢

网友:
2楼沙了的是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铁饼”的名字叫限位块,与普通电机上的卡簧作用一样,防止机壳松动,特别是在拉力方向由固定座向端盖 ...

小铁饼的作用防止卡簧掉了轴和磁钢飞出去,

网友:
正装电机反装电机正反装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不折腾了,把机架打了个孔,电机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