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哪里

楼主(2013-09-04):
亚拓600N皮带版。炸机。炸坏了脚架和尾推。换上非耐克升级金属波尾箱。飞机变成不锁尾。我拆下发动机以为离合器打滑。用布擦了下。装上。变成金鱼尾。怎么调都调不好。又拆下尾管检查没弯尾轴也好的。主轴好的大齿好的。感觉震动有点震动大的问题。陀螺仪我也拆下看过。左右动。方向都是对的。灵敏度很好。来个大师帮忙解决下吧。搞了好几天搞不好

网友A:
问题就在没有使用亚托波尾箱

网友B:
说配置上图片,你要高手猜谜语!

网友C:
可能是尾旋翼夾座的軸承或固定座變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在没有使用亚托波尾箱

换的是亚拓的金属波尾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配置上图片,你要高手猜谜语!

配置都是老的。扶她吧9255斜盘.401陀螺。9254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尾旋翼夾座的軸承或固定座變形了

没变形啊。。尾推有点卡。轻威的。有可能是这现象嘛

网友:
我不喜欢油机,真烦人

网友:
會出現金魚尾大都是機械結構問題
尾旋翼在正常飛行時,轉速大約在8000~10000轉之間
離心力非常驚人,稍有不順暢,極有可能造成2~3公斤的阻力
請再仔細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