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 IO的GB端口是否可以用作接收机供电来用?

楼主(2013-09-04):
看说明书写着GB是给云台供电的,在技术参数那里写着输出5.8v 3A,不知道这个输出电压是指port端口的输出还是GB端口的输出,GB端口的输出到底是多少?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不可以!

这个端口没电压输出的!如果你要用云台,就需要从这个端口给云台供电!否则,云台是不会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这个端口没电压输出的!如果你要用云台,就需要从这个端口给云台供电!否则,云台是不会动作的 ...

理解了,多谢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了,多谢多谢了。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