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池靠谱,电机不靠谱啊。

楼主(2013-09-04):
新买的电机。通电没有 滴滴 自检的声音.但是能转。
想设置油门行程跟电调都设置不了。

求老鸟支招。

网友A:
欲哭无泪,,,
能转就肯定能叫。。。
不叫,但能转,,这个真不管电机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欲哭无泪,,,
能转就肯定能叫。。。
不叫,但能转,,这个真不管电机的事!

还真的不能叫 只会有”咔咔“的震动感觉。
电调是好的,换个电机就能叫。
就是花牌电机不叫。

网友:
发回去换一个吧,花牌电机的售后还不错哦

楼主:
卖我的人,说的能转,就是好的。的确是能转动。就是没有声音。怎么办?

网友B:
是不是进角没调合适

网友:
不要吓我,我才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进角没调合适

没声音 怎么调?

楼主:
而且换了2个电调试  一个铂金60  飞腾40  都没声音

网友:
你是电机是母的

网友C:
这还不简单?用个有声音的电机去设置电调的参数,设置完了再把电机换回去,不就行了嘛?它也不会影响你电调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不简单?用个有声音的电机去设置电调的参数,设置完了再把电机换回去,不就行了嘛?它也不会影响你电调 ...

我几个电调都试过  每个电调设置都不一样  有个就出厂设置 没动过
还是没有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几个电调都试过  每个电调设置都不一样  有个就出厂设置 没动过
还是没有叫

不是让你换电调,是让你用别的能响的电机上到你的这个花牌电调上去设置这个电调。明白了吗?

网友:
无刷电机叫声来自转子的震动,感觉花牌电机磁性很强,会不会就是这个使得电机无法震动才让电机不响呢?

网友D:
小哥,问题还没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哥,问题还没解决啊?

没呢 准备自己重新焊接下香蕉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呢 准备自己重新焊接下香蕉头试试

这个跟香蕉头没关系吧,能转说明接触良好,其他电机能响能转说明马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