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问题

楼主(2013-09-04):
淘宝上的15级甲醇发动机卖家关与磨合油选择都各执一词
有的这样说:
本店已磨合的发动机,是采用20%的燃油来磨合的,别的店自称用“磨合油”来磨合,其实这所谓的磨合油是0%的燃油,价格便宜,那为什么用便宜的油呢,很明显是为了减少成本,也因为技术问题,不敢用20%的,怕把发动机磨坏。而本店因为技术过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磨合都是用高精度的方法来进行,在保证不损坏发动机的前提下,用高价的20%燃油把发动机磨合到最理想的状态。如果用0%磨合,一旦买家用百分比不同的油来发动,主油针必须重新调整,也容易因为调不好而损坏发动机。
又有的这样说:
   别的店在吹鼓用20%的燃油作为磨合,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磨合油,而没有抵毁磨合油没有作用,一个新的发动机没有磨合过,直接用20%不出3分钟,发动机就报废,新老航友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是专业航模人员,不会误导人,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懂得一点机械原理的人都会明白的
到底谁说的对呢?

网友:
同问,楼下回答

网友A:
‘懂得一点机械原理的人都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得一点机械原理的人都会明白的’

请问到底谁说的对呢

网友B:
模型用燃料一般是甲醇和润滑剂,还有添加剂组成,上面所说的20%的燃油是指硝基甲烷,助燃用的,含硝基甲烷越高发动机爆发力越好。发动机磨合要求润滑一定要好,先不要高速运转,待发动机磨顺了再使用高爆发力的燃油。因此磨合期最好不要使用含硝基甲烷的燃油。举个汽车的例子就明白了,新车买回来是要慢慢开的,没有人新车买回来就压榨发动机的最大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用燃料一般是甲醇和润滑剂,还有添加剂组成,上面所说的20%的燃油是指硝基甲烷,助燃用的,含硝基甲烷越 ...

大概要磨合多久呢?怎么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用燃料一般是甲醇和润滑剂,还有添加剂组成,上面所说的20%的燃油是指硝基甲烷,助燃用的,含硝基甲烷越 ...

那我买的那个卖家它配的事%20的油,能用这种油磨合吗

网友:
用20%的油磨合也可以的,先低速运转,油针要调富油一些,就是发动机喷的白烟要浓一些,一般磨一箱油就可以了。具体磨合方法搜论坛或百度吧。

网友:
20%的油可以降低引擎工作时的温度和增强引擎动力,其余的不清楚,请楼下的来回答

楼主:
请问磨合自配素油比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