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双图传发射布局方案,请各位帮我分析下有无问题

楼主(2013-09-04):
因为我们经常涉及要拍摄高速运动的物体,所以飞行者和拍摄者最好拥有各自的监视器。

如果把Z15上摄像机的视频线同时分给iosd和发射机1是直接焊接好,还是通过什么类似一分二的转换方式,我主要担心会不会有干扰。

我的这个设想是希望飞行者可以通过控随时也可以关注到云台手的画面,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操作。

请各位模友帮我评估一下这样是否可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能不能这样做,只要一个发射机,信号采用Z15云台的信号,从iOSD系统输出到发射机,然后配两个或者是三个接收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给云台手,飞控手,导演都配置了监控器。接收机我买了通用的5.8图传接收芯片,自己买了一个小屏改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直接被干扰掉。。。俩小蜜是幸福的事儿,俩信号同时,绝逼干扰掉。。

网友:
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有一种简单叫语言沟通··有一种升华叫默契··还有一种科幻叫心灵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这样做,只要一个发射机,信号采用Z15云台的信号,从iOSD系统输出到发射机,然后配两个或者是三个接收 ...

飞行者和拍摄者用同样的画面会有问题,因为拍摄的镜头不一定总是朝向前方,有可能是下方、侧方或者后方。飞行者始终需要飞行方向上的视角。

网友B:
我倒是很早之前试过,有问题,iOSD会出现乱码……之后我就一直没有用这个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很早之前试过,有问题,iOSD会出现乱码……之后我就一直没有用这个方法了。

为什么会出现乱码?您和我画的这个图接线完全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乱码?您和我画的这个图接线完全一样吗?

接线一样,你还需要分清楚Z15的输出上面,正极、负极、信号三条线的连接。

网友C:
这个方案不好,即使不乱码飞行者也要经常切换AV1和AV2开关影响飞行稳定性,我的方案是如果有必要让飞行者看两台显示器,也就是说加上云台手是3台显示器,显示器都是带接收的一体化显示器,根据需要随时增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不好,即使不乱码飞行者也要经常切换AV1和AV2开关影响飞行稳定性,我的方案是如果有必要让飞行者看 ...

好的,谢谢您。我觉得这样确实避免了干扰的可能性,更可靠一些。

网友(2013-10-31):
飞手独立 图传摄像头显示器。你只管飞机的方向。

网友:
学习一下。。。准备入多轴了

网友:
不要用同一个iosd就可以,用同一个iosd包你干扰。我现在用双图传,2个独立信道,2个iosd,完全无干扰,即使两个图传频道相邻也没有干扰。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两套图传系统!飞手的FPV,一直是飞行方向的视频;云台遥控者相机视觉视频的效果 !导演应该是2个画面同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