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3+GY401 详细教程+杯具的调试

楼主(2013-09-04):
机体:丘比特V3
陀螺仪:国产GY40170多块一个……
主动力:中特威12A无刷电调+mystery 2525 2800 无刷电机
尾动力:好盈 雄鹰 20A 有刷电调+N60 有刷电机
舵机:银燕 8.5克 金属舵机
电池: 800毫安时15C  1000毫安时20C  (感觉这两种差别不是很大)
控:DEVO 10
接收:RX601
连接方法: 通道一,通道二分别插两只舵机的信号线,通道三插主电机无刷电调信号线,通到四插陀螺仪信号线,GEAR通道插陀螺仪感度线,陀螺仪输出给舵机的信号线插尾电机有刷电调信号线。电池通过Y线(电调并联线)连接两只电调。
为了使尾桨往电机方向吹风,把尾电机的正负极反接了……
基本设置:打开配置输出,把辅助二的功能设置 设置成禁用或非陀螺仪,检查其他辅助通道是否有陀螺仪,有的话就设置成别的或禁用,这样GEAR通道才可以设置成陀螺仪感度通道。
方向舵设置成反向,升降和副翼根据实际看是否要设反向……陀螺仪反向开关打开,LIMIT100%DELAY 基本为0
有图有真相:

杯具的调试…………
方案一:开启程式混控,主通道油门,从通道方向舵,常规模式,高向-70%,低向-100%,不管如何调节陀螺仪感度和高向的百分比均无法锁尾…………
方案二:启程式混控,主通道油门,从通道方向舵,曲线模式,L-50%1-25%2-10%M+25%3+37%4+38%H+49%……具体每个点的数值手持飞机,开启油门,逐步增大油门,感觉尾巴的偏转方向再修正每个点的值……锁尾效果比方案一好了那么点儿,油门混控到方向舵的效果跟方案二差不多……还是无法完全锁尾的……
方案一和方案二 陀螺仪均再非锁尾模式(感度50%一下,具体可参看陀螺仪说明书)下运作,一开锁尾模式尾巴很厉害的打转……杯具啊……调了半天都不行,包括调节陀螺仪中立点(中立点调节参看陀螺仪说明书)……
方案三:心灰意冷之际无意中看了个帖子……说用AVCS陀螺仪无需混控……于是决定一试……把所有混控禁用,模型接通电源,待无刷电调不响的时候设置陀螺仪中立点(最好断开尾电机电源,以防尾电机启动),设置完中立点断开电源,再次接上电源,待陀螺仪亮红灯表示中立点已经确立木有偏移……此时接上尾电机电源,此时尾电机会滴滴响……顺时针快速转动飞机尾巴半圈,尾电机不响了,表明可以工作了……要是尾电机转起来表明有信号给尾电机……此情况再次断开主电源,再次接通,接通的时候尽量避晃动动机身……陀螺仪感度调节为90%比较合适,再高的话太灵敏,主旋翼不转了,尾电机还停不下来……
此方案 能很好的锁尾……就是不能稳定悬停,一会左一会右,尾巴倒是不怎么歪……不容易修正……不知道是自己技术垃圾还是机子的问题……通过微调把升降舵机中立点往前调节了不少,不然一启动飞机就往后退……
恳请老鸟指点迷津……
方案一和方案二失败的原因就是设置了混控,陀螺仪中立点一直偏移导致无法锁尾……
另外为了使机子耐炸,旋翼连杆全部把里面原有的钢丝去掉,换上一毫米粗的铁丝,并用502胶水固定,尝试用坚硬的钢丝,结果杯具了,球头一草就断了,主旋翼和副翼的连杆必须调节好长度(基本无双桨)再用胶水固定铁丝……这样的连杆草了就弯曲(弯曲了可以保护球头),用手掰直又可以继续草了,不像原装的钢丝草两下就断了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敢问哪一点不明白呢……

网友:
就是个不明白

网友:
你还差一个混控板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铜河的无刷控制器?

网友:
丁丁更健康

楼主:
无刷控制器 不会用啊……求详细链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