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这64函道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09-04):
油门只加到一半不敢往上走怕爆了!

网友A:
别用手拿着测试,暴了就惨了。
动平衡不好,有震动,还很大。

网友B:
声音很糟糕,用手拿着噪音都听的很清楚。
怀疑有两个原因:1动平衡不好,2旋转部件有滑动摩擦
怎么办:
用手慢慢转,看看有什么不顺畅的地方
拆开转马达轴,检查轴承。
检查螺丝是否有松动,马达轴是否有松动
喷点润滑油可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