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改进中心板P330CB-H3-2D的这个插座是啥?能不能这样接?

楼主(2013-09-04):
(无正文)

网友A:
DJI明确回复,因为重量原因,精灵不会支持16g 的IOSD。

但是 80g 的桨保护器是可以使用的。

你应该是没买这个板子吧。

我是买了这个板子的,不支持OSD就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明确回复,因为重量原因,精灵不会支持16g 的IOSD。

但是 80g 的桨保护器是可以使用的。

买了那个板子.就是想不用PMU把iOSD MARK II 视频叠加系统用上精灵,以减轻重量,但那个中心板上少了一个CAN接口,只有个预留接口,而且只有两根线,不知是否是飞控信号线(CAN接口)?请大疆技术作解!

网友:
改装有风险
动手需谨慎

网友:
估计楼主得不到答案